等静压机---请教

楼主(2009-11-21):
我是新人,各位前辈能给讲讲等静压机在本行业中的应用吗??拜托,帮帮新人吧!!

网友(2010-04-11):
昨天刚从我老大那里得到这个资讯!主要是用来做钨钢较多!比如在一个大油缸里面,完全真空。然后把钨粉用类似于避孕套那种的薄膜包起来,然后放在油里面。放进去后,完全封闭,完全真空。然后从外面加压,达到所需密度。这样做的好处是密度较为均匀,比冷压的药均与很多。如果需要芯棒孔,可事先在钨粉里包一根你所需要大小的钢棒。

楼主:
谢谢朋友,能弄到等静压机在食品保鲜方面的应用实例吗?

网友:
等静压的最大特点就是压制成形时全方位均匀受力。

网友(2010-09-03):
原理就是在一个密闭的容器中,填充液体介质,并不能增加压力,介质就能从各个方向上,对产品进行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