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两个溢流阀如何工作?

楼主(2009-11-22):
请大家帮我看看图中两个溢流阀如何工作,如何控制系统中的压力,矛盾吗?

网友:
这两个阀的作用不一样的
8.2是个泄荷阀,你这系统有个蓄能器,所以需要.
8.3可以看成是个缓冲阀,当负载突然增大,为了保护各阀所以增加缓冲阀

网友:
楼主能否传一份你们的油箱图纸给我?
chunhuamold@163.com

网友:
一个泄荷阀,一个溢流阀。不过主油路上没蓄能器,也没高压油腔,泄荷阀可能会频繁开关。

楼主:
2# joey.huang 我只看到9.0一个蓄能器.再说8.2是单向阀,是不是说错了,是8.1吧,,,,上次有个大学教授,说两个有点多余,说完全不需要,当时我也糊涂了,没和他反驳,我想设计中用的,肯定存在即合理吧,一直不知什么作用,

楼主:
2楼  再详细点好吗?什么情况下泄荷,什么情况下缓冲,谢谢了

网友:
简单得很,不用到处求人,前面那个120-140bar的是调整系统压力的,你怎么称呼这个阀都没所谓,后面那个160bar的是起到安全作用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安全阀。正常时由前面的那个低压的来动作,假设它坏了卡住了,系统的压力将升到危险的地步,会由液压泵的额定压力来决定,这当然是危险而不允许的,所以,此时第二个阀将会在系统压力升到160bar时把它钳住。这个设计绝对是好的设计,说它没有用的人,也证明了为什么细致不过日本人的原因。它们两个导通后都流回油池,一个经回流滤器,一个不经过滤器。

楼主:
谢谢了,明白了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只是对于这个系统的应用场合不太清楚,希望搂住可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