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后的表面变质层如何处理?

楼主(2009-11-22):
求助:

     工件在经过电火花线切割后,其表面总会产生一些变质层、镀覆层、热熔层、热影响层之类残留物表层,不管它叫什么吧,虽然最多只有20U左右,平时也就无所谓,但本次它对我们的产品后续工作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求助大家,如何去掉这残留层?

网友:
非常严重的什么影响????????

网友:
一般采用喷砂解决。

网友:
你要说清对于工件的电火花线切割面有何具体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对切割面要求是平滑的,达到车削面的粗糙度就行,面尺寸可以下10丝以内。除此没有大太要求了。

网友:
要看使用场合了,要是有摩擦的话久了就会影响精度

网友:
加工完毕后用煤油清洗可去掉

网友:
那接着车一刀呗。

网友:
那你可以线切割完后再来个磨啊!多一个工序就完事了!

楼主:
那接着车一刀呗。
引用 网友A:
呵呵。切出来是平面的。

楼主:
那你可以线切割完后再来个磨啊!多一个工序就完事了!
引用 网友B:
还是暂时采用了你的方法,再多一道工序,磨!呵呵。前面的朋友说用煤油,洗不掉。

网友B:
还是暂时采用了你的方法,再多一道工序,磨!呵呵。前面的朋友说用煤油,洗不掉。
引用 网友C:

如果切割完后形状比较复杂,不方便磨的话,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好方法

楼主:
楼上说得对,我也在寻找这方面的答案,希望有专家出来!!!!!!!

网友:
楼主是男的还是女的?头像很靓哦。

用细砂纸打掉,或者喷砂,或者抛光。。。。

网友:
一般来说抛光比较现实

网友:
用煤油清洗可去掉,表面光洁度不好就走丝慢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