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钢球挤压孔,如何计算钢球的尺寸?

楼主(2009-11-22):
有一个内孔径Φ16+0.011/0 ,长度为42的轴,轴的外径为Φ26、Φ29成阶梯形。现在需要定制钨钢球对内孔进行最终尺寸的挤压加工。请问各位有此经验的大侠:
          一、钢球的尺寸多少?
           二、孔在挤压前的尺寸及公差控制在多少?

楼主:
以上轴的材质为42CrMo,调质后HRC28-32

网友:
期待标准答案

网友:
这样工艺以前见过
我们这叫挤光刀
加工药模时用过
当时有标准化工具的 现在找不到了
但试加工工件时能得到一手数据

和楼主一起期待......

网友:
我出过一套唧筒图,内孔基轴%%c20*100,材质40Cr。技术要求标钢珠挤压,发出后一周,回说做好了试过了好用。
欢迎咨询。

网友:
挤压是在什么设备上完成的楼主可以介绍下不?

网友:
学习中!期盼高手!

楼主:
“挤压是在什么设备上完成的楼主可以介绍下不?”
一般是在滑动油压机上完成的,也有在自制的机器上完成的

网友:
期待标准答案
引用 网友A:

好像现在都不说“标准答案”了,一般都改成“参考答案”了

网友:
书上这样说的:
1。挤压过盈量:用两滚珠挤压的时候 第一个滚珠的过盈量为全部过盈量的75%。第2个为25%
 用三滚珠时 第一个为全部过盈量的60% 第2个为:30% 第3个为:10%
挤压滚珠最好用硬质合金
 挤压过盈量:
工件材料 内孔直径/MM
 10--18 18--30 30--50
钢 0.07-0.1 0.08-0.12 0.12-0.15
铸铁 0.05-0.08 0.06-0.1 0.1-0.12
青铜 0.06-0.08 0.07-0.09 0.09-0.12
2.挤压前的预加工
 一般采用铰(针对你的活)或拉,表面粗糙度应达到Ra6.3-3.2
3。挤压速度
/ ~& d$ R `7 H. j 塑性材料为(2-5)米/分钟 脆性为(5-7)米/分钟 精度要求越高速度越慢
速度过快表现为:消耗功率大 工件产生的温度高 工件粗糙度达不到要求甚至变形(薄壁零件)
4.润滑
 挤压钢件。。。。。。。。这些还是自己实践吧
5。挤压设备
视工件而言 可以是车床 拉床

以上资料是在2006年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精密切削与光整加工技术》上查找到的
本人只实践过滚压 挤压没试过 祝你成功 @
等待你实践后的结果。。。。。。。。。。 |

网友(2014-10-23):
其实用精度高点的数控车床车一刀就可以的.
不过如用挤压的话:单边留1个丝就可以,不过孔表面光洁度最好Ra1.6或以上,钢珠小几个 u就可以了,不过要控制好每个钢珠压过的次数,到了一定次数就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