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多次跳掉是否说明已经损坏?

楼主(2009-11-22):
我家的一台数控车床,按照电气说明书上说的应该装50A空开,但电工说32A足够大了,所以就装了个32A的,现在用了快2个月了,空气开关连续跳了2次,头次推上后机床又能正常工作了,第2次跳下后,就推不上去了,请问这个空气开关是否已经损坏不能再用了,如果用到小功率的砂轮机上是否还能使用呢?

网友:
多半已经损坏,当初就应该计算一下。空开的价格不是太贵,废物利用意义不大。

网友:
检查一下数控车床的电路,查出推不上去的原因。

网友:
正常情况下,都是要按照说明书上配,否则的话,买了机子来,直接把说明书扔掉好了,既然不按照去做,看也没必要。这个电工属于“危险份子”,也是我们细致不过日本人的原因之一,也是很多喜欢自己改动并引以为豪的人要借鉴的。
第一次跳闸,一般是过流(开关流过的电流超过它能负担的量),所以跳了,此时,开关内的动作元件一般还处于过热状态(说的是普通的空开,高端的例外),也就是处于变形状态,也许5秒钟后,也许2分钟后,稍冷后你就能再次合闸。而接着第二次跳闸后,如果间隔的时间短,那么,第一次的热量累计还未完全散去,那么你现在再去合闸也许要等更长的时间,这种可能性通常占95%。剩下5%有可能是开关坏了。但是对于一个质量合格的断路器,在其可分断的能力内,国标至少要求它能可靠分断1万次。当然,如果你恰好买到了温州优质产品,又另当别论了。

网友:
楼上高人,再注意楼上所言:

当然,如果你恰好买到了温州优质产品,又另当别论了。

网友:
也许是你那数控车带的那个变压器惹的祸。
电工算额定电流,32A可能完全足够。但是没考虑变压器一次侧的冲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省事的办法是加大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合理的办法是选合适,合格的断路器。正规的办法是对一次侧线路做处理。显然,机床厂的说明书是采用省事的办法。
别说是温州的优质产品了,西门子的照样有这种情况。
楼主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注意,不管你选什么品牌的断路器,要选D型的,这个才适合大冲击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