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系统的数控车床主轴忽然停的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09-11-23):
如题,机床在快速行走到工件附近,准备切削时,主轴忽然停住,出现急停报警,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我电话问了售后服务,他说大概改参数,把172号参数的第4位或者是第5位的数字改一下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但我具体操作也不会,请达人给我详细解答下好吗?谢谢!)

网友:
他们是叫你屏蔽ESP信号。一时之计。

网友:
请大家看看这种令人汗颜的售后服务吧。还好中国是禁止私人拥有枪支的。

网友:
你现在应该是超程了,把那个超程触发块移过去一点就好了。

楼主:
后来由于只有一个产品没做完成,我的那位操作师傅一直按着超程释放按钮在加工,没想到等一个产品做完成后,这个急停报警现象竟然消失了。难道是操作面板上的那个超程释放按钮卡住了吗?那超程按钮究竟是起什么作用的呀,为什么按着就能干活呢?

网友:
后来由于只有一个产品没做完成,我的那位操作师傅一直按着超程释放按钮在加工,没想到等一个产品做完成后,这个急停报警现象竟然消失了。难道是操作面板上的那个超程释放按钮卡住了吗?那超程按钮究竟是起什么作用的 .../ y! U+ L3 v8 k2 i) \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违规操作啊,兄弟,你没有上课的吗?参考说明书吧

网友:
居然还有这样的售后……

网友:
你的机床有可能是行程开关有铁屑卡住或是线头接触不好。

网友(2011-03-13):
碰到机床后面的限位了,看看那个是哪个轴的,x轴的一般用的是接近开关,z轴的话一般是在导轨后面有挡块,把挡块调整下就好了,但要主意观察看看报警的时候压的是哪个开关,要分清楚哪个是回零开关,那个是限位开关,一般情况下比较靠外面的时候限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