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的寿命试验---请教

楼主(2009-11-23):
轴承型号是 6000-2RS , 套圈材料轴承钢Gcr15, 这个材料能通过以下寿命试验吗? 如果不能,有什么其他的套圈材料可以推荐?谢谢各位!!

试验条件:

试验转速:10000 rpm +/- 250 rpm
径向载荷:100 N +/- 30N
温度:室温
持续时间: 330小时

网友:
要看轴承精度和厂家产品质量  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质量好的能通过,不好的几十个小时就完蛋了。

网友(2010-01-02):
密封和润滑脂选择得当的话,330小时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期特高手解答

网友:
以个人见解,0类小型轴承,在一定的载荷和转速下,其使用寿命考虑的关键因素:
1.关键是产品精度,这包括内外沟道的椭圆度,如内孔圆度不佳,这个尺寸中频振动120um/s以上,那么其使用寿命可以想象;钢球选用的等级,G10足已;
2.选用的保持器材质及结构;浪型的双眼皮平头铆钉,材质厚度及表面处理恰当,330小时没问题;
3.选用的油脂,低噪音高转速油脂,良好的润滑和冷却作用,大大增强轴承的使用寿命.

网友:
材料 热处理 加工精度 润滑正常的情况下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0-03-05):
轴承的计算寿命寿命是一个具体的数值,然而轴承的使用寿命却不是一个固定的值。同样尺寸、同一批生产的轴承,其使用寿命值离散性很大,最长的上万小时不坏 而有的可能几十小时就破坏了。学习过轴承寿命理论的都知道轴承寿命服从正态分布。

网友(2010-06-06):
楼上说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