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锥花键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09-11-23):
请教各位大大,这种锥花键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模数是:2
齿数是:22
键长为:70

网友:
数控滚齿机可以嘛??

网友:
6轴4联动的数控滚齿机?

网友:
一般用在紧密配合要求很高的地方,比如动力转向器输出轴一般就采用这种花键,还有转向杆与立柱的连接处也采用锥花键,模数都较小,便于调整方向。

以前工厂采用插齿或挤齿

楼主:
楼上的这位大大,能不能具体的讲讲它的加工步骤,好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楼上的这位大大,能不能具体的讲讲它的加工步骤,好学习学习,谢谢!
引用 网友A:

对生产工艺 我也是菜鸟中的菜鸟,都是听别人说的。

我有个朋友是搞机加工艺的,应该非常熟悉。

今天特别为这个问题问了他一下,插齿机偏个角度插出来的锥花键。
而挤是用模子挤的,具体不懂了呀。

以前在国营厂也是昏头昏脑混了几年,现在回头:多好的学习机会错过了。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这位大大的解惑,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不明白,请教一下,您说的“插齿机偏个角度插出来的锥花键”。要是那样的话,花键两端的齿根宽是不变的,但是我看到的这个花键的齿根宽是变化的‘一端宽一端窄’,规则变化。能不能帮忙问问,或者帮个忙联系一下你哪位朋友。谢谢。

网友:
青岛海意机床厂生产的滚齿机就可以加工啊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普通卧铣,分度头偏一个角度,结果不就是楼主的样子吗?
原理解释而已,批量和高精度肯定不用这方式了。

网友:
数量大的话可用数控滚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