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刚刚画的电阻

楼主(2009-11-23):
这个是我刚刚画的电阻,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这个就是随便画着玩的哈哈
* q8 d/ ]" @! y( e希望大家多批评指教

网友:
用cad画的?听说过cad画3d图,但是没做过。不知cad画3d难学不?

网友:
还是提个颜色的问题,铜的颜色不是很像。3D图的目的是形象的展示,那么如果通过小小的改动,各方面如果都能更逼真地展示,应该是比较好的哈。是不是个制动电阻之类的电转热的消耗电阻?假如是,中间的铜片一般是波浪形的,为的是增加散热面积。

楼主:
这是SOLIDWORKS画的 哈哈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用CAD也能轻松的画出来

网友:
啥时候我也能搞出来啊~

楼主:
是啊,我一开始用的是CAD,后来用的是SW

网友:
我看了第一眼也愣了一下。。。

楼主:
楞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