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加工了一批聚乙烯四氟的工件,放了十几天后,发现尺寸缩小了2丝左右

楼主(2009-11-23):
最近加工了一批聚乙烯四氟的工件,外圆12.74,长度24,用数控车床加工到了尺寸了,可是放置了十几天以后,发现尺寸缩小了2丝左右,所以请求大虾们告诉我关于加工四氟的一些要点,比如怎样控制热胀冷缩的问题~!!!!急·······我们单位的四氟都是定做的,二百六一公斤的,不敢马虎的~!!!!

网友:
每种材料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特氟隆的缺点就是强度低、容易变形,其它优秀特点都是世界冠军,没办法

网友:
等高手进入解决

网友:
我们都是拿那东西当贴塑导轨 没注意他还变化 呵

网友:
这东西本来就是热胀冷缩,用这零件多是用来隔绝什么用的,如果用时有装配困难,你也可以同样采取热胀冷缩方法装配

网友:
哈哈,帮我找行星减速器,我告诉你怎么解决。

网友:
那你可以适合的把尺寸多留一个多丝的余量啊!

网友:
这种塑料强度不高,很容易变形,一两丝对装配影响很大吗?

网友:
6楼的事好办
你把这事解决了先

网友:
你俩的都是小问题 请我吃饭就解决,谁先请啊

网友:
外圆12.74,长度24,加工到了尺寸,放置了十几天以后,发现尺寸缩小了2丝左右。
聚四氟乙烯的热膨胀系数大吗?

网友:
聚四氟乙烯零件,外圆12.74,高度24。这不是零件的全部尺寸,要请教老师傅需提供局部装配图。

网友:
6楼的事好办
你把这事解决了先
引用 网友A:

好,我相信你,我告诉大家,在加工前,用热水煮,再加工,简单吧。我的问题你看着办~哈哈

网友:
你俩的都是小问题 请我吃饭就解决,谁先请啊
引用 网友B:

数你没良心,请你吃饭算什么,解决问题先。

网友:
用热水煮 主要是采用了什么原理啊? 影响使用吗?

网友A:
好,我相信你,我告诉大家,在加工前,用热水煮,再加工,简单吧。我的问题你看着办~哈哈
引用 网友C:

他们零件已经加工好了,哪里来的加工前,

网友C:
他们零件已经加工好了,哪里来的加工前,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的问题你看清楚了吗?他没有问现在的怎么办。问的是怎么解决热胀冷缩的问题,OK?

楼主:
大家不要吵了,我是楼主~!
我们做的这个是聚四氟乙烯是用在枪嘴里面的,外圆要求只有一丝半的公差,尺寸没有问题,关键就是加工好以后这个热胀冷缩的问题,夏天尺寸变大,冬天就又缩小了,虽然误差不多,但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装配问题。会影响这个枪的使用寿命,枪嘴里面的拉杆在来回拉的时候会产生温度,温度高了就胀了,然后就会导致枪嘴拉不动了。今天单位又买了另外一个厂家的聚四氟乙烯,500元一公斤,买了一米先试样。试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
随水自然冷却,类似于金属的回火。顺便问一下,是什么枪?不会是武器吧~呵呵。

网友:
要求这么高 能达到吗?

网友:
这属正常,塑料件尺寸本身就不稳定

网友:
哪位大虾解决下啊

网友:
查到了,聚四氟乙烯的膨胀系数是(25~250℃)10~12×10-5/℃。

网友:
普通45钢在此温度范围的膨胀系数是11~13×10-6/℃。可见前者要大了十倍左右。

网友:
按此计算,12.74的外圆,温度每相差10度,尺寸就要相差0.0152毫米。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楼主:
按此计算,12.74的外圆,温度每相差10度,尺寸就要相差0.0152毫米。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引用 网友E:

能请教一下是怎么计算的么?给的具体点好么,那个膨胀系数有点看不懂哦········见谅······

网友:
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
要想如何正确使用,总要先付出些代价,实验是必须的,世上没有绝对

网友:
12×10-5/℃乘以12.74mm乘以10℃等于0.015288mm
我是在上算术课吧? 开个玩笑。

网友:
差2丝很正常这种材料没法控制那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