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套管加工---请教

楼主(2009-11-23):
有几个薄壁零件要加工,但找不到厂家加工。现列举一个零件的数据
外径:27.75,内径:26, 内外径公差0.018, 长度66 ,同轴度0.01,圆柱度0.015,光洁度内0.8,外1.6,材料硬度HV 320--390   材料:0Cr8Ni9
因在整套产品开发阶段,初期几十逐步会上升到几千/月,哪位师傅知道如何加工或有什么好的企业推荐,谢谢!

网友:
要求太高很难找到加单位,另外没有价格

网友:
我们做了好多年这个啦,CNC车可以达到,可我们现在都忙不过来!

网友:
憨老马,说说你的工艺方法啊,
我先说个没经验的:圆钢材料,夹住车另一头,先粗后精一次装夹,内外圆车好后切断
我们铸铁管件用以上的工艺工件会变形,变形的原因有夹紧变形,也有铸造残余应力的作用

网友:
夹外,打孔,切断,内撑,车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我白天没有多少时间。
我们在薄壁管加工方面,关键是装夹及刀具。
装夹方面内、外圆均采用大包围的专用夹爪,每次都要现配;
刀杆很重要,可以采购阻尼防震型刀杆,但比较贵,我们也有自己做的。
其他就是切削参数的选择了!

网友:
领教了  方法不错 你们单价怎么样

楼主:
憨老马,有没有合适厂家推荐一下啊,原材料是否选先冷拉的圆管?

网友:
近期我们做的几件材料S304的簿壁管,与楼主所述的要求差不多,其中一件外径12.7-0.027 ,内径10.9+0.03,全长62的不锈钢管件,粗糙度内1.6,外1.6,同轴度0.08。但实际加工好后,粗糙度、同轴度的精度都高于要求。
  楼主的产品价格不知多少,价格合理的话,我们可以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们做OEM的,单价很低的,没法跟市面的价格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我这里附近的实在没有,抱歉!

网友:
lfst519楼主您好:

如果有意想需要加工簿壁管,请与我联系  QQ461947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