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指点:设厂建线 具体方案

楼主(2009-11-23):
广州一高新区,申请了一个厂房,现空空
我们准备投条小型风力机组装 、测试线
机型基本定了

有过办厂 建线的朋友 能给些 具体实效的经验 和注意地方

另 发电机测试 有好的测试设备推荐 也急需

网友:
组装、测试首先应该认真考虑的是物流。其次是你想达到什么样的工艺水平。第三是动力管线的配置。这一些往往是建设好以后就不容易改变的东西。
物料设计牵扯到起重运输设备选型、物料转运方式、工位容器设计选择、仓库和存储区域设置等等。工艺水平决定了你设备的选型。
既然机型基本定了,有了上面说的关键性的框架,应该能够量化。可以做出几个方案的装配工艺流程、物流图、设备平面布置图。投资较大的最好做出模型,起码也得用块块摆摆看看。
另外,不知道产品对空气清洁度有没有要求?
另外,不知道工艺上你的涂装是怎么办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编辑了,上面“物料设计”应该是“物流设计”。另外想说明的是俺说的仅供参考,俺不熟悉您的产品

网友:
风力机是什么,风力发电机?不知道你的产品风力发电机的技术参数是怎样的,针对技术参数就可以设计出合适的发电机测试设备了。

网友:
典型的先上车,后买票

要建线,生产纲领是什么样,工艺流程怎样,人员配置,设备,物流,动力(风水电气),通风空调,涉及的东西太多了,这些东西都考虑到了,也就基本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给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