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铆钉为何经盐雾测试后会生锈?

楼主(2009-11-23):
铆钉头部会经4小时盐雾测试,会有红锈迹? 为什么?材质:303 如图一。
经4小时盐雾测试,在螺纹刀口处会有红锈迹? 为什么?材质:不锈钢303 如图二。
谢谢各位了。

我知道不锈钢不是永远不锈,可是才4个小时的盐雾测试,实在是时间太短了。

网友:
是不是316的不锈钢耐锈比较好?我以前接触到的,甲方总是开口就316,几乎没听过别的牌号的了。盐雾是我接触过的最厉害的生锈的原因了,316都不能完全不锈。我孤陋寡闻,也许别的硫酸雾能更厉害点吧?

楼主:
其实我在重新做一次盐雾测试,取样5个,都没有生锈。
这一次同样的产品,就没有生锈。
其实不锈钢生锈还有别外一个原因: 就是铁离子污染。
一般国内的刀具,如铣刀/车刀/冲头,如果是碳钢类材质,在加工过程中会有铁离子残留,如果在酸洗过程中,未将其去除干净,也可能造成不锈钢生锈。
   这就是为什么碳钢要与不锈钢分开存放的原因了。

网友:
不锈钢生锈原因:铁离子污染。
又学到了一手。

网友:
不锈钢成份中因含有较高比例的铬和镍,因而在一般情况下(中性和碱性)其表面始终处于钝化状态(微电位很正),也就是说有一层结构紧密的保护膜保护着,故不会生锈。但是如果铬和镍的含量较低,有些甚至不含镍(即通常说的不锈铁),那末,其表面不能生成足够紧密的钝化膜,无法起到保护作用,这种不锈钢还是要生锈的。另一个情况是,不锈钢遇到了活性很强的物质(如生活中的食盐等),含有较高的氯或氟离子,即使含铬、镍较高的优质不锈钢,其表面的钝化膜也会被破坏,使不锈钢的表面处于活性状态,这时,不锈钢不仅会生锈,还会溶出对身体有害的重金属离子,所以通常不应该把菜蔬、作料长期装在不锈钢器皿内。

网友(2012-05-14):
一般不锈钢 不耐氯离子   海水中要用双相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