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设备中泵站的换油时间?

楼主(2009-11-24):
请教液压设备中泵站的换油时间?在换油时将原来的油过滤继续使用还是重新加新油?谢谢

网友:
标准的答案应该是去问这个油的生产厂商或者销售商。对于换油,我理解应该是把旧油全扔了,换全新的油。

网友:
不同结构大小和复杂程度的泵站更还液压油时间不同
可将原来的油过滤继续使用,但呢得会判断它是否变质(经验)

网友:
对于液压油的更换根据使用的场合(工况),不同品牌有不同的要求,主要是根据添加剂的使用寿命,及油液的污染程度(有一种试纸可以测量其含有的杂质程度)。至于是否可以重复使用,得根据机器的要求,如果有伺服系统在其中或者精密仪器则建议全部更换,且要清洗系统,如果要求一般则可以过滤重复使用。

网友:
1、同意4楼所说的意见
2、请问4楼哪种试纸可以测量液压油含有的杂质程度?

网友:
走和保养,建议全换,

过了走合期,就要看具体油质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