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做到0.1的同心度, 模具精度要多少?

楼主(2009-11-24):
另外在注塑工艺参数上要注意什么以免影响精度? 谢谢!

网友:
路过帮顶,貌似搞模具的大虾们都很忙。。。

网友:
楼主最好弄个图就具体问题讨论,这样太笼统。

楼主:
谢谢热心提醒. 现在把图纸附上. 公差是英制的. 材料是30%玻纤的.

网友:
同志不全啊

楼主:
我要问的部分都在图上了啊.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
主要从模具上要注意如果型芯分别固定在定﹑动模两侧﹐很难保証同心度﹐而且在两个型芯的接合位易產生毛边﹐所以应将任一方的型芯(孔径)增大0.5MM以上﹐由另一端的导向成形. 或者在加工时采用动,定模对准位置夹紧后,在镗床上一次镗完,这样可保证动,定模孔的同心度,并使垂直度误差最小。

冷却水路及浇口设计也要注意对称性, 否则容易导致冷却不一致而变形.

另对大型模具还要注意导向过程的变形.

目前研究出这么多, 还有待供应商改善后验证.

网友:
木有看懂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