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1016报警---请教

楼主(2009-11-24):
1016 CATCHER DOOR CLOSE OVER TIME

这是机床报警信号,烦请各们大侠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
机床报警,
你这是什么机床,带接料器的吗?
CATCHER DOOR 关闭时间过长
门开关到位与否,应该有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也许是门关了,但信号没有(开关损坏或断线),可没压上开关。具体就参照机床T图

网友:
监控一下那个门开关的信号。
如果信号来不了,就是开关没压住或开关坏了或连线有问题或PMC点烧了。
如果信号正常切换,那就是定时器设得太精确。可以调整关门速度或延长定时器时间。
如果还不行,那一定是见鬼了。楼主节哀!

楼主:
这是富大机床,系统是FANUC Oi-B.我检查过门上没有什么接近开关和行程开关,机器不带送米器,X.Z轴行程开关正常.

网友:
你把PMC发上来,俺准确告诉你是怎么会事。
那个门是什么驱动的?气缸还是油缸还是伺服?
气缸或油缸上应该有前后位的检测开关的。你看看。

楼主:
你把PMC发上来,俺准确告诉你是怎么会事。
那个门是什么驱动的?气缸还是油缸还是伺服?
气缸或油缸上应该有前后位的检测开关的。你看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机子,门都是手动的,没有检查到有什么开关,要PMC的那个页面,请告知,谢谢

网友:
你没备份文件吗?可以用CF卡把PMC从机床里备份出来,俺那里知道在哪个页面啊。
另外,CATCHER DOOR 并不是机床的门。还有什么地方有门或者防护?

楼主:
你没备份文件吗?可以用CF卡把PMC从机床里备份出来,俺那里知道在哪个页面啊。
另外,CATCHER DOOR 并不是机床的门。还有什么地方有门或者防护?
引用 网友A:

我去看了,有一个气动收料器,但是上面的感应开关正常亮起,但这个收料器我们一直没有用过.因为这个收料器以前被卡死,我没有CF卡呀,那里有卖的,多少钱?
这个机床在前几天换过控制单元,换玩就出现这种报警

网友:
CF卡就是普通的那种,很便宜的,不光要卡,还有个适配器,可以插在LCD旁边(新系统,老系统的在电柜里的CNC上)的插槽里备份和恢复数据的。一般会随机带着的。你们没有备份吗?那换了控制单元怎么恢复数据的?
估计是你现在的PMC和以前的有点区别,或者定时器设得不对。还是要看PMC才能知道怎么解决。要不你在机床上看看PMC,看那个A线圈通了,然后找出报警的触发条件,搞掉就好了,反正你们不用那个收料器。
另外,收料器上只有一个开关吗?如果是一个,那就挪到一边,让他不触发看看。如果是两个,那换一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