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田井下恶劣条件往复动密封(求助)

楼主(2009-11-24):
油田井下往复动密封(恶劣条件).dwg (50.86 KB, 下载次数: 8) 如图所示为直线型电机在油田井下工作,其中定子固定,动子做往复运动,行程1.8m,速度0.9m/s。环境为含水原油,具有微弱腐蚀性,压力15~20MPa,温度80~120度,原油中可能含细粉砂等杂质。电机内部装满电机油,以保护电机和直线轴承。现初步考虑采用胀圈密封,胀圈材料采用充填聚四氟乙烯PTFE,希望寿命达到1年。
      请问各位高手,该结构能行吗?有无更好的方法?

网友:
什么是胀圈密封,有胶皮件吗?如果只用金属,如果依靠高精度的机加工,来保证电机轴和密封件的接触面的间隙微小到可以达到密封的程度,有没有可能?假如再算上石墨呢?把石墨嵌在那个密封环的内表面,与电机轴接触。

网友:
2# 自然 靠金属与金属接触来密封是很有难度的,胶皮件在有沙的油水中很容易磨损的

楼主:
胀圈密封就是活塞环密封,往复的叫活塞环,旋转的叫胀圈。在含砂的环境中密封可能很难的。

网友:
有点麻烦,估计悬,建议迷宫加多重密封,这么脏的环境还从来没做过,能不能维持一年实在不好说。能不能给内部电机油打正压?

网友:
建议做两层防护,保险一点

楼主:
有点麻烦,估计悬,建议迷宫加多重密封,这么脏的环境还从来没做过,能不能维持一年实在不好说。能不能给内部电机油打正压?
引用 网友A:
电机油是有一定压力的,可以部分抵消20MPa的外压。主要是太赃了。

网友:
潜油电泵吗?

我感觉你的密封可以,主要是防砂问题。

楼主:
潜油电泵吗?

我感觉你的密封可以,主要是防砂问题。
引用 网友B:

是呀,如何做到即能防杂质,又能密封?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花键连接,轴向滑动,行程100,花键轴内孔通泥浆或高压空气,不知怎样密封。初定方案为两边O型圈,中间格莱圈。

楼主:
感觉在胀圈密封两端再增加防尘往复密封圈进行防砂,另外再增加往复型保护器,俗称“呼吸器”,使电机内部压力与井液压力平衡。

网友:
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是为保护电机和轴承,如果是,很简单。我刚做过,才申请的专利。也是油井用的,工件让我做,没问题。13060351226

楼主:
谢谢楼上,需要时再找你!

网友(2020-02-03):
现在你的产品用成熟了吗?我可以帮你销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