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压轴承有用于电机里面的吗?

楼主(2009-11-24):
我们现有一高速电机,重载。常规的钢轴承和陶瓷轴承已经均不能满足要求。

想请问一下,静压轴承有用于电机里面的吗?

如果有的话,怎么选取合适的静压轴承,需要知道哪些参数?

谢谢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楼主:
各位大大,帮帮忙啊

网友:
静压轴承用在电机里是有的。我们用过静压轴承的电主轴,不过是以色列的。
楼主详细说说你这东东的要求和对价格的承受能力,也许俺可以介绍个买办给你。

网友:
介绍一下你的工况,不一定要上静压,静压很麻烦, 滑动也可以。

楼主:
我的电机转速是12000转,电机重400公斤,电机轴径110mm

网友:
你这个参数可以试试动压的了!找个好钳工刮研好轴瓦。

楼主:
你这个参数可以试试动压的了!找个好钳工刮研好轴瓦。
引用 网友A:
轴瓦不是滑动轴承里面的吗?那我到底是选用滑动轴承,还是动压轴承?

楼主:
而且据说动压轴承不成熟,是否有此一说?

网友A:
轴瓦不是滑动轴承里面的吗?那我到底是选用滑动轴承,还是动压轴承?
引用 网友B:

动压轴承是滑动轴承的一种,中高速长时间运转是比较经济可靠的轴承,低速、频繁起停不适合

网友:
静压轴承到是经常搞,不过转速大多在1100转/分钟。
楼主这么高的转速没有搞过。
设计和计算很复杂,建议楼主购买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实用轴承技术手册》看看,里面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2010-07-27):
楼主的转速的确够高的,但是如果选90mm的动压滑动轴承,轴承温度可能更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