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认识ABS

楼主(2009-11-24):
  ABS”中文译为“防锁死刹车系统”。它是一种具有防滑、防锁死等优点的汽车安全控制系统。ABS是常规制动装置基础上的改进型技术。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装在各车轮上高灵敏度的车轮转速传感器以及车身上的车速传感器,通过计算机控制。紧急刹车时,一旦发现某个车轮刹死,计算机立即指令压力调节器使该轮的制动分泵泄(减)压,使车轮恢复转动,达到4个车轮同时刹车的目的。ABS的工作过程实际上是“抱死―松开―抱死―松开”的循环工作过程,使车辆始终处于临界抱死的间隙滚动状态,有效地克服紧急刹车时车辆跑偏、侧滑、甩尾现象,防止车身失控等情况的发生。

ABS
的种类可分机械式和电子式两种,机械式的结构简单,主要是一个机械阀,利用阀体内一个橡胶气囊对刹车压力的反馈来不断放松,制动,从而达到轮胎不抱死的结果,目前一些国产皮卡和低档客车大部分采取了这种装置。工作原理简单,它没有传感器来反馈路面摩擦力和轮速等信号,完全依靠预先设定的数据来工作。也就是说,不管车在积水路面,结冰路面或是泥泞路面和良好的水泥沥青路面,它的工作方式都是一样的。如果在水泥沥青路面行驶的话,制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啦。

  而电子式不然,它由轮速传感器,线束,电脑,ABS液压泵,指示灯等等部件构成。能根据每个轮的摩擦力、转速、转弯角度、车身倾斜度等来向行车电脑发出信号,由电脑分配刹车力度频率,能对每只轮施加不同的制动力度,从而达到科学合理分配制动力的效果。

机械式只是用部件的物理特性去机械的动作,而电子式是运用电脑对各种数据进行分析运算从而得出结果的。两者虽然都称ABS,却完全是两码事,如果硬要把们归为一类,那也是祖父和孙子的关系。

网友:
现在在听汽车构造,学习了……

网友:
学到东西了!原来ABS也分种类的!这样买车的时候就要更加留心别被骗了!那请问怎样来辩别这两种系统呢?就是说买车的时候能否从哪一个参数上来辩别该车用的是哪一种系统?

楼主:
1.电子式ABS是根据不同的车型设计的,它的安装需要专业的技术力量,如果换装至另一辆车就必须改变它的线路,机械式ABS设计通用性强,只要是液压制动装置的车辆都可使用,可以从一辆车换装到另一辆车上,而且安装只要30分钟。
  2.电子式ABS的体积大,而成品车不一定有足够的空间安装电子式ABS,相比之下,机械式的ABS的体积较小,占用空间少。
  3.电子式ABS是在车轮锁死的刹那间开始作用,每秒钟作用6~12次;机械式ABS在踩制动时就开始工作,根据不同的车速,每秒钟可作用60~120次。
看起来,似乎机械式ABS要优于电子式ABS,其实不然,机械式ABS的最大缺点是,只能在预定条件下生效,缺乏对道路环境的应变性,安全性要远远低于电子式ABS。而电子式ABS尽管价钱贵很多,但是它更加精细和智能化。以Jeep4700为例,作为Jeep家族的顶级产品,Jeep4700采用的就是电子式ABS,它能够自动感知车辆、车轮运动参数并智能化地实现制动力分配和驱动防滑功能,在顶级SUV车型当中,Jeep4700的安全性能算是数一数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