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螺纹精度---请教

楼主(2009-11-24):
数控车加工螺纹时:比如M20*1.5的螺纹,牙深=0.649P,然后查表每次切削用量为0.8、0.6、0.4、0.16,由于刀具挤压,我们在加工外圆时把20MM寸减小到19.8MM,然后我们计算每次吃刀量时是该用20-0.8、20-0.8-0.6、20-0.8-0.6-0.4、20-0.8-0.6-0.4-0.16呢还是用19.8(19.8-0.8、19.8-0.8-0.6.。。。。。。)

网友:
呵呵,有同感,我以前也那样想过,根据我问过的老师讲,是在20的基础上减

网友:
我不太懂数控,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从19.8开始减的话相当于没有解决刀具挤压的问题。应该从20开始减,你把外圆尺寸加工到19.8才有意义呀!
如果你从20开始减,你的牙深测量可能不太合适,有点浅,不过一点都不影响螺纹和螺母的配合,甚至有利于螺纹装配,只是会影响到螺纹连接的强度,但是影响不大,因为你损失的是牙顶部分。
说错了别拍砖呀。

网友:
在20的基础上减

网友:
应该是按理论尺寸减吧

网友(2009-12-25):
实际加工中,螺纹大径一般比理论大经小一个螺距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看不明白怎减,,我们那车螺纹都使G76车。。车出来再调刀补配合

网友:
6# 落阳 是0.1个螺距吧,要是减一个螺距,不就差点成了螺纹小径了

网友:
大径先车成19.8,再在19.8的基础上减。

网友:
我同意用20

网友:
螺纹外径=D-PX0.11

网友:
我同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