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头谁能做?

楼主(2009-11-24):
我这东西有那为高手可以做。下面是图片,高手们来帮我看看。长度是20mm,   中间直径是5.56MM。  前端直径是4.8MM  后端5.3MM。中间有12条筋每条宽1MM,同样也有12条沟宽0.455MM。不知道我的描述和我的照片高手们能理解没。

网友:
用车床和铣床就
可以加工呀

楼主:
2# 潘崇文 你会做吗?

网友:
这个是干吗用的?

楼主:
4# 手扶拖拉基 朋友叫我帮忙找能做的地方,我也不知道用那里的。

楼主:
4# 手扶拖拉基 你会做吗

网友:
就照片你和含糊不清的表达能做出来??

只能做出个长的有点象你这个东西的物体而已。

网友:
挤压冲子,内孔挤压来复线等用的,一般材料为硬质合金,另外上面的沟槽应该和轴心线有一定的角度,这样挤压的内膛才为螺旋形的,还有你那个最大处直径的尺寸好像为气枪的口径尺寸5.5系列的,危险品!!!
我知道哪里可以做

网友:
应该是粉末冶金出来的,先做模具。然后手工修磨。

网友:
什么材料的??

网友:
做膛线啊,小心进去喝茶啊

网友:
做这个东西其实不复杂

请问楼主

对具体的尺寸、精度、材质、数量、粗糙度怎么样?

网友:
挤压冲子,内孔挤压来复线等用的,一般材料为硬质合金,另外上面的沟槽应该和轴心线有一定的角度,这样挤压的内膛才为螺旋形的,还有你那个最大处直径的尺寸好像为气枪的口径尺寸5.5系列的,危险品!!!
我知道哪里 ...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是军工厂吧

网友:
是军工厂

网友(2010-09-09):
我可以做测量枪管的直径,来复线凹凸的两个直径。美国人叫land 和groove,不知道中国军方属于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