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规的过端和止端能不能做到同一端?

楼主(2009-11-24):
今天用螺纹塞规验产品的时候,突然有一想法,不知是否可行?特请教各位同仁,
就是塞规的过端和止端能不能做到同一端,如果可行,那样用起来好像要方便一点

楼主:
2#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应该说是可以,但是会更加不方便。
如果把通止端都放到一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阶梯轴。
对其同心度要求会很高很高,否则不可判断是尺寸导致止规止还是不同心造成止规止,这样会带来规加工成本的急剧上升,反而不划算。
这是我短时间内想到的,应该还有其他因素。

网友:
实际在应用中正常都会将通止规做在同一端,不但便于检测,更能提高检测速度。

网友:
可以。。我见过不少芯棒。。塞规都有这种做法。。中间开个槽隔开就可以。。
但是螺纹规倒没见过。。-

网友:
但管螺纹就是一个方向,三个基面进检测的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通止做在同端,在不少场合是可行的,至于螺纹,做在同端好像并无检测速度的优势。

网友:
看实际情况。就算是光孔,通孔可以做到一端,盲孔,怎么做一端?

网友:
赞同杨天测量

网友:
可以做在同一端,但需考慮孔的樣式,比如:是否是通孔,孔的深度等。另外從制造及成本上考慮,做在一端並沒有優勢,制造成本增加。如果存在制造誤差,對產品的判定帶來影響。

网友:
楼主似乎说的是螺纹通止规吧???

网友:
可以的 有的塞规就是这样使用的

网友:
根据孔的样式和深度和不同而不同,个人认为通孔应该是可以,如果是盲孔,我想不行吧.

网友:
不知是通孔还是盲孔。通孔的话可以做一端的。只要通端与止端之间距离大于孔长

网友:
根据螺纹长度来说,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0-11-05):
只要能加工就可以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