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如何绘制螺纹?

楼主(2009-11-24):
PROE如何绘制螺纹?

网友:
做孔特征可以选择螺纹,但模型看起来还是只有光孔

网友(2010-03-20):
螺旋扫绘,,画出截面图,确定螺距,OK

网友:
在三维里面修饰 螺纹 二维图中就有显示的

网友:
在三维里面选“插入”再选螺旋扫描,再选切口,先选一个剖面,完成后,再绘制扫描路径,再绘出旋转中心线,选打勾 进入下一步,,确定螺距,再下一步画出截面图, 点确定一般就显示

网友:
个人认为不要用螺旋扫描的方法,直接用螺纹修饰比较好

网友:
我认为螺纹修饰比较直接

网友:
螺纹修饰应该比较准确吧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啦

网友:
赞成3楼的看法,简单好用

网友:
三楼、五楼都是正解啊!自己画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