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换性的考试临近---求助

楼主(2009-11-24):
我现在只有一点点想法,首先是公平分容许夹角2‘中的1’给齿轮箱体。

然后在齿轮箱底打一个平面度(这里的平面度值请教怎么算)。两个轴承孔与底面之间有一个平行度要打这个应该就着1’和200的箱宽来打这个大概知道怎么算了。

然后拆画成零件图后,很明显在左右都有两个轴承端盖,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打一个端跳。

轴在这个地方由于比较长,而且和几个零件有配合,应该打同轴度(但是这个怎么算,还是要请教啊!),轴的端要与端盖配合所以是不是也要打端跳?轴本身还有同轴度要求。

对于齿轮,轴上的键槽,我都不知道怎么打行位公差。请大虾多多指教,原谅我的无知哈。。。。

最后有一个是与非的问题需要哪位大侠总结一下,是不是在这张机构图上所有零件的公差都要表达出来?详细的标注。而且除了行位公差还有什么是我要标注的。

最后附一张简化的有错误的装配图方便高手查验。

楼主:
顶起顶起~~~~哪位大哥帮点忙嘛~~~~~都没人理我,太伤心了~~

网友:
给楼主个建议, 问题表达得简练些,重点突出这样大家才好回答,毕竟时间大家都是宝贵的.
另外图纸能做成图片直接贴出来最好,这样不用下载再打开,你看你的附件现在为止都没人下载

楼主:
好的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