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模壳脱蜡后,在模壳表面有像鼓包的裂纹

楼主(2009-11-25):
最近我们模壳脱蜡后,在模壳表面有像鼓包的裂纹,打开后里面像灰分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去年也有不过到今年3月份就没有了,这样的鼓包要是在壳子里面可能导致零件报废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硬化后干燥时间不够,脱层导致的,个人见解,大家讨论下

楼主(2009-12-27):
是涂料的粉中杂质太多造成的,我们找到了问题的所在,谢谢大家

网友:
从“打开后里面像灰分一样”这句话,主要应该是面层涂料搅拌不均匀造成的。就是说个别的粉料团没有完全被粘结剂润湿。也有可能是粉料中的杂质?

网友:
楼上的高手,我个人也觉得像是刚配浆的时候搅拌时间不够导致。

网友:
主要是由于温度低,涂完一层后没有干透,又涂第二层,造成模壳分层变形

网友:
同意潘老师的看法。

楼主:
谢谢大家,我认为主要应该是粉料有问题,因为是批量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持续了1-2个月,面层涂料搅拌不均匀造成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