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rmo试棒规格--- 请教

楼主(2009-11-25):
现有一产品要求测试拉伸强度130-140ksi,屈服强度111-125ksi,延伸率18%min,请教试棒怎么做?产品直径∮19.05*19.6,

拜托赐教jolly@norkin.cc

网友:
这个问题,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相关的直径(一般10mm)和R,另外,两端装夹头的直径要根据设备来确定。一般是2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