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折弯系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25):
就是钣金折弯系数是如何确定的
我是用solidworks设计的,展开之后尺寸和实际尺寸老是不对,
希望高人指点指点
最好有solidworks的折弯系数表就好了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楼主:
大家下去看看

网友:
solidworks里面的钣金,折弯的时候是按照中线不变原则来自动生成的。中线的R确定了的话,无论你的板厚,最后展开后的长度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