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绘图突然中断怎么办?

楼主(2009-11-25):
昨天绘图正标尺寸,CAD突然被迫关掉,又没有文字提示,这是什么原因呢?出现这种问题要怎么才能恢复正在绘的图形呢?希望高手相助,先谢过...

网友:
你可以打开自动保存,把自动保存时间设短点。

网友:
有个BAK后缀文件,把BAK改为DWG就可以打开了,是备份的。

楼主:
由于是新手,懂的不多,还要请教2楼、3楼的朋友自动保护时间要怎么改呀?BAK后缀文件在什么地方呀?要怎么改呢?

楼主:
由于是新手,懂的不多,还要请教2楼、3楼的前辈自动保护时间要怎么改呀?BAK后缀文件在什么地方呀?要怎么改呢?

网友:
在“工具”菜单下有个“选项”子菜单
勾上“自动保存”并设时间间隔。
要备份的话再勾上“每次保存均创建备份”就好了。备份文件就在你保存文件的文件夹里。

楼主:
呵呵 ,谢谢前辈的指教,以上问题已解决。希望以后多多关照......

网友:
都解决,我还是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