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图纸加密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25):
就是我用CAXA电子图版画的图,想把他加个密码,请问下高手怎么弄啊

楼主:
回复的人太少了啊 ,

网友:
画好后点保存或另存为,在弹出的对话框内点击设置,便可弹出密码设置框。(我用的是电子图板2007)

网友:
3楼说的很对,在保存时或另存为时,弹出的对话框内有加密选项,你注意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09-12-28):
谢谢,又学到知识啦

网友(2010-03-07):
谢谢,又学到了一项实用技术

网友:
# I4 j( @) H' }附个图片!!

网友:
教你们一个好办法,直接用RAR加密,而且RAR加密,现在没有好的破解软件,只能暴力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