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2个东西是什么?

楼主(2009-11-25):
如图所示:

网友:
怎么看着像喷涂机的阀?楼主在仿制这东西吗?

网友:
哥们,你那相机可以扔了,字看不清啊。估摸着上面的那个如果用在气管路上,有可能是调压阀、油雾器之类的;如果用在水管路上,也可能是过滤器什么的。说了等于白说呵呵。下面的那个看着象电磁阀。

楼主:
有一个是电磁阀,但是另一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两样都是用在水路上的,这两个都是德国的东西!

网友:
你得看看顶部和底部有没有调节螺丝,也试试能不能拧动那个黑大头,能仅凭手就拧开看看就更好。再去百度搜搜P.F.T.是啥玩意儿。

楼主:
拧开了,里面有滤网,头部有调节螺丝! Vor Verstellung这段英文,但是,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
不干胶贴标识上写的什么东西,能看清吗。

网友:
电磁阀是肯定的,主要用与水路,另一个是不是SPEED,怎么还有滤网,有接线吗,

网友:
那就是德文了。

楼主:
我查了一下,那个像喷雾的东西,是带滤网的安全阀,或者是带滤网的溢流阀!

网友:
不就是二只进口的阀嘛。

网友:
有一个应该是这个。见附件

网友:
也看不清楚!

网友:
有点象流量控制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