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连杆机构要怎么搞?

楼主(2009-11-25):
本人搞了个小机构,可是有点问题本人上未解决,请大家帮帮忙。
电机A带到杆1做旋转运动,杆1通过B,C转到杆2带动D做直线运动或是曲线运动。
我B,C处用齿轮传动,可是做出的运动不是在一个平面上。B,C处需要怎么处理。要用什么连接方式?
下面看一下这个最终动图

网友:
C处可否用伺服电机带动B处动作?

网友:
凸轮,起点和终点重合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4轴码垛机器人的结构

楼主:
B,C处不可用电机,只能用传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凸轮的运动路线是平稳的吗?我要的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运动。不可产生波动的。

网友:
应该不是B、C两点处的问题,是件1和件2的长度不匹配

网友:
[      ]看上去像圆规,如果楼主是指运动时第二个活动脚不在水平面上,那时因为它比第一个脚长,而A是固定的。
画了个示意图,不知是否合意。

圆规.dwg

圆规.dw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啊,可是我要的是让那个D在一个水平面上运动。

楼主:
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