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00速度怎么调

楼主(2009-11-25):
我用的是发那科系统  我用g00时刀架移动的速度太慢了!!请教高手谁知道怎么调速度谢谢

网友:
1410 空运行速度 O O
1420 快速移动(G00)速度 O O
1421 快速移动倍率的低速(Fo) O O
1422 最高进给速度允许值(所有轴一样) O O
1423 最高进给速度允许值(各轴分别设) O O
1424 手动快速移动速度 O O
1425 回参考点的慢速 FL O O
1620 快速移动G00时直线加减速时间常数 O O
1622 切削进给时指数加减速时间常数 O O
1624 JOG方式的指数加减速时间常数 O O
相关GO速度的参数

网友:
系统不同,参数会不一样。请注意,楼上说的是比较新的系统。如0I,16、18、21系列的,不是指老的0系列或6系列的。还有,在更改前就确认参数是否被人修改,变慢。任何东西都是和机床配套的。参数可改大。但并不代表机械就能跑那么快。

网友:
楼上都是高手,学习了

楼主:
谢谢 真正的高手啊!!弄好了!!谢谢啊

网友(2009-12-30):
真正的高手啊!!弄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