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KC—300无心磨床,加工时有振纹!

楼主(2009-11-25):
光洋KC—300无心磨床加工时有振纹啊,加工时出现有呱呱叫的声音。常规的已调整过,托板,导轮,砂轮,全换新的啊。现在也把砂轮轴也换新的。刚加工出来的前面的几支工件圆度还可以,后面的就开始就有振纹,再后面的就出现有呱呱叫的声音。什么问题????

楼主:
刚加工时无振纹,加工后面的就有振纹,几方面会的影响呢?

网友:
刀片的 平行度 测试了没有,磨多长的工件呢?通磨还是停止磨?工件外径? 砂轮材质?磨削量? 等等,需要很详细的参数才能分析

楼主:
通磨是?停止磨?

楼主:
刀片,磨多长的工件,工件外径, 砂轮材质,磨削量,都是没有问题。因为别的光洋无心磨都是用一样的砂轮,一样的刀片。加工一样的工件。磨削量。也是一样。

楼主:
磨削总量是0。035MM。分两二刀磨。第一刀量0。02MM,速度是1MM/每分钟。第二刀量0。015MM,速度是0。4MM/每分钟,无火花2秒。

网友:
是不是吃刀量大了?

网友:
呱呱叫?难道广东的青蛙现在不冬眠?

楼主:
无心专家《远思》出来给点意见啊

楼主:
哪个高手帮下忙吧?????

网友:
刀片,磨多长的工件,工件外径, 砂轮材质,磨削量,都是没有问题。因为别的光洋无心磨都是用一样的砂轮,一样的刀片。加工一样的工件。磨削量。也是一样。
楼主的意思是毛病肯定在机床上面了?

网友:
等待高手分析

网友:
把修整砂轮和导轮的金刚笔 换掉,导轮修整的速度调整的快点,只要导轮表面没有螺纹现象,修整速度尽可能的快。

你的这个现象应该是砂轮磨削力下降所致,查看下工件在磨削后温度会不会比别的设备的加工的高。磨削液多加点,润滑充分点。

中心高度是否一致呢,把支持刀片换的稍微厚点。还有就是锁紧刀片的螺丝有没有锁紧。

你磨的工件应该是有台阶或者是曲轴吧? 重点检查 砂轮修整和砂轮主轴的跳动,一般砂轮磨削不动和主轴间隙过大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另外 专家不敢当。

楼主:
把修整砂轮和导轮的金刚笔 一早就换过  导轮修整的速度调整的快点无什么效果。怎么提高磨削力????磨削后温度无问题。磨削液,润滑油都有OK啊。砂轮主轴是新的   砂轮主轴也试过几条都有无效果     现在买回来条新光洋主轴要20W左右。都无什么效果????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放主轴的两边支撑块不平衡呢????????

楼主:
这里有没有无锡光洋无心磨专家???

网友:
什么类型的主轴?
如果是静压的,查静压油路,从油泵开始到回油,查压力,流量的稳定性。

楼主:
砂轮主轴滚动轴承双支承型.导轮主轴滚动轴承双支承型.无用静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