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精铣钢板面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25):
设备:数控加工中心
刀具:山特合金铣刀片(R245-12T3M-PM)  4230
刀盘:R245-200Q60-12M
工件材料:45
切削参数:n=400r/min,f=0.35mm/r
切削余量:1mm
切削液:加士多

问题如下:
1:在更换新刀片的情况下,有些零件精加工出来的钢板面会有一圈一圈的刀纹,用手摸过去能明显感觉得到。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是否能通过适当地改变切削参数来改变这种状况呢?
2:铣削余量地选择是否合理,一般加工中心上精加工铣削余量选多少?

请各位多多指教,Thank you!

网友:
感觉余量偏大,进给偏低,进给1mm/r

网友:
转速应该还可以提高

网友:
看来这问题还是比较普遍。
不过有手感就不行啦,起码刀纹应该没有手感,两行之间就有一点点手感,我以前用52K就这样。
楼上说得对:转速应该还可以提高,还有可否分两刀,不要一步到位。

网友:
工件本身或者装夹的刚度如何?

网友(点评):
再看看是否是刀盘本身的问题,有可能刀片没装好,或者机床三轴的垂直度如何

楼主:
回复4# 老马师傅,您好!
转速是可以提高,也考虑了分两刀加工,但是分两刀加工节拍长了,单班的产能就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夹是采用气动夹紧的,刚性应该也不存在问题

楼主:
回复2#  刀片上有Vc,Fz的参数:
         根据Vc范围:225-275m/min   算出n的范围:358-438r/min
              根据Fz范围:0.1-0.28mm/r    算出F的范围:1.2-3.36mm/min
              在以上参数范围之内,减少余量的情况下,适当地提高转速,降点进给是否可以改变表面粗糙度的情况呢?谢谢!

网友:
45的钢走1MM,大了,分两刀,第一刀转速和进给都提高,不用考虑表面,第二刀,进给小一点。这样既保证质量也能保证产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快”但是达不到要求也不行的啊!先考虑如何达到要求质量要求,才琢磨如何加快产能。

网友:
不精铣的话表面有点刀纹应该正常了,至于效率,楼主开粗加快一点应该不会低很多

网友:
钢板厚度是多少?加工的长*宽是多少。

网友(2013-01-11):
分两刀干,第一刀可以吃刀量大些,第二刀有30-50丝就行,把进给降低,提高转速

网友:
个人认为,刀片可能没有装平,要全部在一个点上才能精加工,以上朋友所以说的精加工的余量过大,最好留20到40个C余量来精加工,那样的面就光了

网友(2013-02-24):
可以逆铣削

网友:
切削余量偏大了吧

网友:
进给有误,12个齿的刀每转才0.35。每齿才0.03???磨刀片啊?每齿至少0.1。不然刀片很快就磨损了。具体查下山特的样本。

网友:
刀补改小点应该可以

网友(2013-03-30):
吃刀量大了45钢转600进给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