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这个件应用什么牌号的刀具呢

楼主(2009-11-25):
车这个件的外圆应用什么牌号的刀具呢

网友:
貌似有人问过,你查一查看。

网友:
什么材料呢?

网友:
白钢车刀。硬质合金的效果不好

网友:
选车此种绞龙叶片外径的刀具很难,严重的断续切削,碰上不锈钢叶片更糟。

网友:
不知道零件的螺距是多大的,好像是用切刀,直接按螺距车的。
如果能加装辅助支撑,会更好。

楼主:
材料是Q235的,直径是195

网友:
hss刀具,可以按螺距效率高。不行就刃磨刀具成耐撞击的角度在车

网友:
按螺距车?如果不是均匀螺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端用车圆锥的方法车,均匀外圆用宽刃刀具车。

楼主:
不知道零件的螺距是多大的,好像是用切刀,直接按螺距车的。
如果能加装辅助支撑,会更好。
引用 网友B:
两叶片间的距离为90,

网友(2010-01-08):
车,别开玩笑了,是焊接的吧

网友:
这是绞笼 是钣金 焊工干的活 他们加工好 焊好后 上车床只车外圆 用白钢刀 数度慢点走到快点 吃刀深点 加冷却液 工件要加紧 用反车不颤 效果更好

楼主:
12# 理想山庄 老大你看清题目再回答行不,我说的是车外圆,不是整体都车

网友(2010-03-28):
加工不了吧,好像用滚齿机加工

网友:
你那个也不是一体的啊。那不是焊接的吗。是谁吗上的。收割机上的吗

楼主:
16# 李男 不是,是水泥污包装机上的,进料部件

楼主:
13# 李铁亮 目前我用的是T5的焊接刀,校果不怎么好,白钢刀车,班产量能达到多少啊,此件直径195,长度277

网友:
能换一种设计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