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齿轮减速器—求助

楼主(2009-11-25):
寻找行星齿轮减速器,速比1:25的,前端是电机连接,输入轴直径5mm,后端是输出轴直径6mm,国内生产,就是找不到厂家。有知道的朋友多帮忙。

楼主:
这个是解剖前后后的图片。

网友:
哈哈,我帮你偷几个零件来自己组装吧,我刚好有一级5.25传动比的行星传动,轴差不多粗,两级串起就行了

看不清他那个行星轮采用的是滚动轴承还是滑动轴承?
我用的滚动轴承脂润滑或不润滑,温升不超过20度(15分钟输入2w转/分钟),如果有压力油散热可以采用滑动轴承。

楼主:
明天看看,应该是滚动轴承。先谢谢了,我现在做样品,还怕找到厂家嫌我要的少不卖呢。输入15500-18700转/每分钟。每次启动不超过1分钟。
我对行星减速不是内行,还希望多讲讲他的特点。

网友:
你要的这款减速器,我公司就生产(www.2cos.cn)。可否将外形及连接尺寸告知一下?请Email:goldfool@163.com

楼主:
我需要775电机,15500-18700转/每分钟,需要减速比1:25,得到620转/每分钟左右。减速器连接是螺丝连接,电机是螺母,两螺母安装距离29mm(是中心距),直径4mm的螺母。

楼主:
这个是组装图

网友:
光看图片只能知道大致结构。

最重要的是要和你的工具能接上,所以接口尺寸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太小了没见过,放大10倍到还有兴趣

网友(2010-09-24):
应该有点难度,输入速度很高。

网友(2012-03-31):
好东西啊  谢谢楼主好东西啊  谢谢楼主好东西啊  谢谢楼主好东西啊  谢谢楼主好东西啊  谢谢楼主好东西啊  谢谢楼主

网友:
输入轴直径5mm,输出轴直径6mm。这么小,042型的?国产的应该很少厂家做这么小的吧?看看湖北行星或纽氏达特吧。
实在不行我这里倒是有,不过是台湾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