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在水中的零件如何防锈?

楼主(2009-11-25):
最近在做一种水压试验装备,不知道泡在水中的零件用什么方法可以防锈。

不要用别的材料。就用Q235钢制作的零件

网友:
喷特种的防腐漆,我们公司用过!

网友:
百度上查一查防水漆。

网友:
使用涂在船舶外壳上的那种漆。

网友:
不是涂防锈漆,而是在水压试验的水里加入水基防锈剂.应当比其它方式更经济有效.我知道的大品牌有:
1.CASTROL:RUSTILO 4175
2.Petrofer:Aquaplus 22
3.HOUGHTON:RUST VETO 50
4.QUAKER:CLEAN 624 MPC
当然也有一些国产同类产品.

网友:
不是涂防锈漆,而是在水压试验的水里加入水基防锈剂.应当比其它方式更经济有效.我知道的大品牌有:
1.CASTROL:RUSTILO 4175
2.Petrofer:Aquaplus 22
3.HOUGHTON:RUST VETO 50
4.QUAKER:CLEAN 624 MPC
当然也有一些 ...
引用 网友A:

我也赞同加水基防锈剂

网友:
长见识了,我们都是用铜和不锈钢,很贵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啦。辛苦啦。我用过铁路货车专用防锈漆,效果不好。不知道特种防腐漆和防水漆效果如何,FANYIXIN,柴工前辈有具体厂家吗?水基防锈这次我估计不能采用,因为试验用水换的太频繁啦。不过我当资料收藏先。

网友:
镀锌效果应该比较好,略厚点,只要不是海水可以管较长时间,如果外面再涂漆更好点

网友:
电镀或喷涂也是不错的防腐措施!

楼主:
冷前辈!是用热镀锌还是冷镀锌好啊?漆我准备用树脂漆!

网友:
我以前做冶金设备,常年泡在水中的沉箱,是“热喷锌”的,可用五年没问题,平时不用就沉在水底。
“热喷锌”后的表面,粗糙且有磨砂质感,很有利于油漆的附着;而镀锌的表面太光滑,且易剥落,油漆不易粘上。

网友:
水基防锈剂 不错,让我知道了另一种途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学点

网友:
长见识了,我这里一般是电镀

楼主:
电镀效果不好,我现在用的是镀装饰铬。要求他们把铜镀的厚点。效果不好啊。郁闷

网友:
表面喷塑应该不错!

网友:
像海军,轮船公司一般都用一种防腐剂,具体型号不太清楚。可以帮我你咨询下,一两年内不会生锈,效果真的很好。

网友:
学习了。我原来只知道切削液可以防锈。不知道还有水基防锈油。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中!!!

网友:
镀铬可以挡一段时间

网友:
用电化学方法,用导线连接上还原性强的金属(如锌),把金属放在水里

网友:
用电化学方法,用导线连接上还原性强的金属(如锌),把金属放在水里,还可以通直流电

网友:
搪瓷不知道 可以不,可用的话,一劳永逸啊

网友:
镀铬不防锈的原因是因为中间省掉了镀镍,铬层本身是微孔结构,不能防锈。

楼主:
那直接用镀镍工艺可以吗?镀铬前是要镀2层铜1层镍的啊!我都要求他们按工艺来的,还特别强调啦铜要镀厚点。要不明天我再找个小零件给他们镀好我放水里试验。估计明年我们还要做同类型的设备的。

网友:
最近在做一种水压试验装备,不知道泡在水中的零件用什么方法可以防锈。

不要用别的材料。就用Q235钢制作的零件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水溶性防锈剂,比例不是很高的,对成本影响不大。
提醒:不是随便一种水溶性防锈剂就能在水中防锈的,我们在实验中的经验,水质,以及水与防锈剂的匹配不好,还是会导致生锈,最讨厌的是闪锈,不易观察到,一段时间后,其锈点会导致深度蚀损,后果不好。

网友:
用电化学方法,用导线连接上还原性强的金属(如锌),把金属放在水里,还可以通直流电
引用 网友D:

读中学时老师说轮船是就样防锈的

网友:
1.涂防锈漆。
2.表面电镀。

楼主(2010-04-10):
最近同事做冲洗设备,也是同样的问题,这次我建议他用热喷锌的处理工艺加水基防锈。我会把结果放上来给大家看看的。

网友:
喷塑效果很好,不容易脱落

网友:
喷涂防锈漆吧!轮船上的都不怕锈蚀,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电镀或喷涂也是不错的防腐措施!这个可以短期用,涂防锈漆可以长期点,用水基防锈剂这个不经济!

楼主:
喷塑没用的,上去就锈。我们外包装全部用的喷塑。

网友:
多层镀Cr,5—8微米就行

网友:
防锈的方式很多,可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选择一下

网友:
告诉你一个简单使用的方法,水中加一定比例的小苏打和亚硝酸钠,保证没问题!

网友(2019-06-28):
最近就要用水下的一个保护壳子,这篇刚好有用。

网友:
喷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