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气挡板门使用说明

楼主(2009-11-26):
(1)、检查间隔期为保证设置能长期运行,在系统运行三个月后,应进行一次检查。检查内容包括:轴封的密封性。挡板门上的柔性密封片和固定气封的贴合度。挡板和转动轴的连接螺栓是否松动。轴承的跑合程度机械、电气等系统是否工作正常。在最初的三个月后,在系统没有异常的情况下,以后的检查间隔除转动轴上的柔性密封片外,推荐为每年一次,检查内容同上。对转动轴上的柔性密封部件,推荐每半年检查一次。 (2)、日常检修要求每班巡视一次(包括轴承润滑点、电动执行器等),每周检查一次。对系统每次报警,则应查明原因,及时解决。 (3)、周期性试验主要检查开、关门功能是否完好。 (4)、挡板上的密封片更换重要的是经常检查。挡板上的柔性密封片是用螺栓固定在叶片门钢架上的,在正常情况下,其寿命可达5年,但因为烟气的成分的变化、短时间的超温、烟道清洗时的清洗液腐蚀等原因,造成柔性密封片的破坏,则应及时更换密封片。并换上新的螺栓螺帽。在换好密封片后,应检查密封片和固定气封的间隙,如贴合度不好应调整固定气封,使之最佳。5.  转动轴上轴封的调整由于转动轴上的轴封有两部分组成,内侧为金属片迷宫密封,该部分按不维修设计,一般不用调整。在高温轴的出轴端为柔性石墨盘根密封,其维修期一般为一年左右,在出现高温轴漏气的现象时,应更换石墨盘根,依次拆去盘根盖板,去除老化的盘根,换上新的盘根,这里要说明的是盘根必须预先切割好,安装时每个切口应错开90度安装,然后装上盘根压板,注意盘根盖板不可压的太紧,否则将造成摩擦阻力过大,不但影响系统正常工作,而且影响盘根的使用寿命。6.  轴承的修理如轴承需要更换,则应按如下程序拆换:1)、确保挡板已处于“0度”位置。2)、拆除电动执行器及其支架。3)、支撑住转动轴。4)、拆除轴承的固定螺栓及定位销。5)、在取出轴承的过程中(包括安装),应保证支撑转动轴的支撑部分的稳定性和支撑的可靠性,防止出现人员和设备的损害。6)、修复或更换损坏的零件。7)、按相反顺序安装轴承及其余部件。8)、进行系统联调,确保设备的安全运行。更换润滑脂时,应确保所更换的润滑脂是清洁的。注意:新油并不一定是清洁的润滑油。7.   空气密封系统1)、检查管道的泄漏和堵塞。2)、检查蝶阀、密封风机。(六)设备的整定和调整在设备出厂时已经进行了整定和调整,一般情况下是不用调整的,特殊情况下,可按如下步骤调整:1、在挡板处于“0°”附近,用手动操作将挡板转动到到位,使得挡板上的柔性密封片和固定气封座相贴和并有一定的压紧,实际测量出调整垫块的厚度,修复或重新制作垫板,并将修复或重新制作的垫板重新用螺栓固定即可。调整后应及时调整限位开关,以保证控制系统的准确无误。2、挡板处于“90°”附近时的调整方法和在“0度”时的调整方法相同。3、蝶阀具有开启和关闭风道的功能。 4、密封风机主要要求是叶片旋转方向应和风机上的箭头方向一致。5、限位开关在电动执行器中,如需调整,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 如果挡板长期保持在某一固定位置,则应至少每三个月作一次全行程操作以确保系统能正常运行。对用户在定期检查及日常检修中发现的问题,我们将随时提供技术支持。(七)设备的储存本设备可室外储存,但必须采取如下措施:不可直接放在地上,应用枕木垫起。保持水平存放。不可放于松软及低凹的地上。必须盖上防水帆布以保护所有驱动元件、电气元件及密封元件免遭损坏。防水帆布和设备应有一定的间隙,防止冷凝水的形成。电气设备在未安装前,应特别注意防水。应避免在设备上积灰。不要在设备上堆积其它杂物,以免密封系统受到破坏。长期存放,金属表面应涂防锈剂。(轴、轴承、键槽等应特别加以注意)对因未采取上述措施而造成的损坏,我公司将进行有偿修理。设备的搬运起吊时应特别注意有关电气、管道及其它附件设备的安全。防止起吊过程损坏这些设备。起吊时应避免挡板门变形。警告:禁止使用吊索直接穿在转动轴上,这样将造成烟气挡板门的损坏。在有强风的天气,请不要起吊设备,否则将不能正确的安装调整设备。请注意起吊过程的人身安全。(八)设备总装1、安装前有必要依总装图检查确保烟气流向等方面的安装位置正确无误;安装设备本体前应先检查调节门安装底座的水平及标高,确保其是正确的。安装前应对下列项目进行检查:各设备外表、烟气挡板门的轴封、各连接件、挡板密封片是否有损坏或腐蚀、转动轴、轴承、联轴器、附件、接线盒、电缆等。检查是否有运输和储存过程而造成的紧固件松动,如有应立即加固。2、施工安装图:HGT098-0X旁通系统总图及各结合部件。从旁通入口烟道右法兰开始,各对法兰上的少量安装孔仅用于各对接设备的定位,安装后应堵掉各孔并周焊法兰边。3、待三通烟道的四个支座初步就位后(大孔的一面朝下),整体吊入烟气挡板门就位;调校旁通系统中心线相对燃机中心线至按装要求;校正挡板门轴水平;支座最终就位并定位(定位块焊在各支座内侧)。4、按序按装从燃机排气法兰至三通烟通各部件,连接并定位。5、按图按装旁通钢架下段;按装检修平台及扶梯、栏杆等。6、吊入烟气消音器就位(注意各消音片须与燃机排气方向平行),与旁通钢架横梁螺栓连接。7、安装系统旁通侧膨胀节。8、吊装旁通烟囱就位,与消音器上法兰焊接。9、各部件结合面处内衬顺烟气方向搭接导流板,单面施分段焊,焊高2mm。10安装电动执行机构(该工作已在制造厂完成)11、进行设备调试(冷态)和联机调试(热态);调整设备。安装后应彻底清除杂物,保持清洁;各焊接处、切割处、磨损处、本体烟道底部以及现场安装处补油漆,颜色同本体。安装完成后应再次检查烟气挡板门的水平及柔性金属密封片和固定气封座的贴合度,如有问题,必须再次调整。                      紧固螺栓的扭矩螺拴尺寸         非镀锌螺栓的扭矩          镀锌螺栓的扭矩                             (NM)                   (NM) M5                     6.9                    2.88 M6                     11.7                   4.54M8                     28                     11M10                     56                      22M12                     98                      38M16                     244                     95M20                     476                     185M24                     822                     320M30                     1633                    633M36                     2854                    1110  (九)烟气挡板门电气控制要求1·烟气挡板门设备负荷有:电动执行器电机          3KW密封风机电机            5.5KW       两台共  11KW                  电动蝶阀电机           0.18KW      两台共  0.36KW 2·烟气挡板门控制要求: 挡板由电动执行器驱动,0°~90°转动,4~20mA信号对应100%数字显示。挡板关向锅炉侧时定义为关挡板,到位时为0°,输出挡板全关信号,显示0%;挡板开向旁通侧时定义为开挡板,到位时为90°,输出挡板全开信号,显示100%。挡板的全开或全关信号和4~20mA信号由电动执行器提供。电动执行器带还有过扭矩保护和热保护。挡板可短时停留于12%~88%开度之间的任意位置。密封风机系统运行的条件:烟气挡板门必须在全开或全关的位置。(1)    风机A、B是为挡板门空气密封所配置的,互为备用,工作方式为连续运行。当挡板门关至锅炉侧时(0%开度),先开启风机A,显示风机A运行,再开锅炉侧密封蝶阀,显示锅炉侧蝶阀全开;当挡板门开至旁通侧时(100%开度),先开启风机A,显示风机A运行,再开旁通侧密封蝶阀,显示旁通侧蝶阀全开。蝶阀全开或全关信号由蝶阀电动头内的行程开关提供,同时它还能提供过扭矩报警信号。如风机A故障,则自动动行风机B,同时显示风机A故障。(2)    挡板门在中间位置时,风机不运行;两侧蝶阀均关闭。(3)风机A、B切换:当一台风机连续运行8小时,程序控制自动切换;运行人员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手动切换。

网友(2011-10-04):
催化的烟气轮机前使用或余热回收装置使用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