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65Mn钢板制作孔用挡圈?

楼主(2009-11-26):
制作过程中因钢板的厚度比较薄,在淬火时变形较大,无法使用。后附图纸,请编制合理工艺。

网友:
能不能象做弹簧一样,搞个模子做定型处理?然后两端再磨平

楼主:
属于单件生产,最好是比较简单点的工艺。谢谢。

网友:
线割撒,最简单了

楼主:
钢板要先调质,然后才能加工。现在是热处理是变形大问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