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12的滚刀的前刀面拉伤怎么处理?

楼主(2009-11-26):
Mn12的滚刀的前刀面拉伤怎么处理?

网友:
模数12的滚刀,前刀面拉伤了,怎么处理?
是否影响切削和齿面加工,有影响则需要重磨前刀面。

网友:
曾经到滚齿厂参观过,有专门磨刀的设备,都是修磨前刀面

楼主:
不是前刀面,是前刀面的侧面。

网友:
可以修理。外径修小一点

网友:
如果是前刀面拉伤就用刃磨机床,修磨前刀面
如果是前刀面的侧面拉伤,需要用铲磨机床,进行铲磨

网友:
前刀面的侧面拉伤,就会影响加工齿面的精度和粗糙度,必需使用铲磨机床,重新铲磨修复。

网友:
楼主的信息不实很清晰,有照片吗?

楼主:
铲磨修复,是否影响原来几何尺寸,我这是大包头滚刀,是否影响齿根圆角,谢谢回复!

网友(2009-12-31):
在不影响尺寸和精度的前提下可不复磨
6 i* ~3 ]% g7 v其一有影响就必须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