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Mo齿轮局部有几个齿硬度较高,怎么处理?

楼主(2009-11-26):
20CrMnMo齿轮局部有几个齿硬度较高,磨削时退刀,达不到尺寸。怎么处理?可否分析一下造成的原因。谢谢。

网友:
没有看到实物,但原因有好几个,其中有材质成分问题,比如元素偏析等问题,! l2 L. v/ i% @
一般是批量的话,要化验成分,找原因,是单件的话,就只能凑合干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工件已完工。主要是找原因,避免今后发生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