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18的齿轮,在磨齿后发现有几颗齿齿面上有裂纹---请教

楼主(2009-11-26):
Mn18的齿轮,在磨齿后发现有几颗齿齿面上有裂纹,材质是20CrMnMo。是怎么回事哦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温度过低,调整回火温度

网友:
一般是锻造后留下的微裂纹,在加工过程得到扩展,与热处理关系不大,

讲一下你的整个流程,可以有人帮你分析,

楼主:
强渗时间与扩散时间相同都是40H,回火时间为6H。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吗?为什么没有人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