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料小车的问题

楼主(2009-11-26):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这个运料小车,我要用继电器控制,一端是大概30s的卸货,另一端我想用测量长度的传感器和测量重量的传感器控制,就是当重量或者长度达到一定要求时,令小车运动,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
应该可以吧,不过要考虑成本哦

网友:
恐怕不行,短的传送带60s可以转一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应该没问题,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首先谢谢你的回答,我这个是做毕业设计,所以有好多还不懂,能说的详细些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