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的图形只有部分被打印出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11-26):
绘出来的CAD图形打印出来为什么只有部分被显示呀?要怎么样才能全部打印出来呀?求解答......

网友:
你用什么打印机啊 情况说详细点

网友:
你的打印设置有没有做啊?打印时在窗口选择整个图形,居中打印,现预览阿LZ

网友:
首先说楼主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
一种可能是像3楼说的,未全部显示
还有一种可能是有的图层属性被设置为不打印,只要在图层属性中将其更改就可以了。

网友:
打印时在窗口选择整个图形, 打印比例选择:按图纸空间缩放

楼主:
谢谢啦    问题已解决    是用错了图层

网友:
呵 够可以
想来是有什么问题
但要猜到还真不太容易

网友:
这个最简单使用的方法是:请教你们公司的其他人,教你一下就OK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