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夹丝怎么解决?

楼主(2009-11-26):
使用平口钳装夹工件,在切割要结束那一瞬间丝被夹断,个人感觉是不是因为夹的太紧了,导致结束的时候变形夹断?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切缝夹在钳口中间?
不断才怪

楼主:
是啊,切缝就在中间,变形夹断了,切缝放在侧面就好了

网友:
那不要用平口钳了,压板不行吗?传张图看看呀

那就不要用平口钳了,压板不行吗?传张图看看

网友:
好好学学加工工艺 吧

网友:
我们才买了两台线切割机,需要积累经验。

网友(2010-04-28):
说的很对,不能用平口钳,不是有专用夹具

网友:
基本上用压板足够了。当然有些切割后要落下或者会断掉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因为这些东西在掉下的瞬间,会把丝给夹断掉,可以借助一些辅助工具,如吸铁石,夹板等等
当然,具体的要具体对待
这些都要在加工前考虑到的啊

网友(2010-06-03):
钛合金就爱最后断丝,我现在都是用段停,,最后一个程序不走,效果不错,可以借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