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丝“线切割”的一个概念:“加工间隙”短路

楼主(2009-11-26):
为加深理解,将摘取《高速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电气原理与维修》一书的有关叙述,对“加工间隙短路”和“电源短路”分别予以介绍,并作出辨析。
一、有关“加工间隙”短路的叙述
    1.“加工间隙”短路 这里的加工间隙,是指电极丝与工件之间的放电间隙,它是“高频脉冲电源”的负载。
    “若电极与工件接触,则在接触点处会流过短路电流;显然,R1起到了限流的作用,使之不致于因短路而损坏电源器件或烧伤工件。”(莫操君.高速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电气原理与维修.p.1)

    2.(间隙)短路电流和(间隙)短路电压 短路电流:指连续发生短路时电流的算术平均值(张学仁 刘晋春.数控电火花线切割加工技术.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p.6)
    当钼丝和工件持续短接时,PA1指示的则为短路电流,它也是电流的算术平均值……(莫操君.高速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电气原理与维修.p.68;以下仅标出页码)
    对于一些特殊值、典型值,有必要进行试验、记录,例如钼丝和工件之间开路时的电压(开路电压)、短路时的电压(短路电压)(p.68)
    此处,实际上已给出了“短路电压”的概念;但在后来的修改中,括号中的“短路电压”四个字被删去了。

    3.“间隙短路”不同于电源的短路 电力系统或供电电源装置发生短路时,可能会对设施造成破坏,所以须限制短路电流。在变压器参数中,有一个“阻抗电压”(以前也可称为“短路电压” ),就与其短路电流有关系。
    但是,如上所述,线切割中“加工间隙”(简称间隙)的短路,并没有构成供电电源的短路。因为在高频脉冲电源内部,已采取了限流措施;间隙短路的结果,仅仅是没有加工效果。
    所以,“间隙短路”与“电源短路”,有本质的区别。也因为如此,把“间隙短路”时,取样点处的电压,称为“间隙短路电压”,简称为“短路电压”,而不称阻抗电压。如果今后能查到有关的资料,对该术语有明确的规定,则当然需按规范使用。
    间隙短路电压的形成,可参见p.93关于“取样点”的叙述。

    附:书中其他有关“间隙短路”的文字
(1)短路电流
    (p.66)当短路峰值电流选定后,脉冲宽度要根据具体的加工要求来选定……
    (p.68)特别地,是指短路峰值电流——功放管导通而间隙短路时的电流。
    (p.69)当其他工艺条件不变时,增加短路峰值电流,单个脉冲能量亦大……
    (p.68)试验时,在加工间隙处短路和在脉冲电源输出端短路的情况,会有所区别,应把钼丝和工件短接时的电流作为短路电流。注意,在作短路电流试验时,应开起运丝电机和工作液,对于有故障、改造后或新的脉冲电源,不可贸然进行短路试验。

    (p.127)短路电流的测试,开始时……
    (p.128)要求在试验中,短路电流无上冲现象……
    (p.144)照图安装完毕后通电,发现输出短路电流偏小,……短路电流增大约一半。
    (p.144)随后,又处理了几个小问题,再将功放管相继逐个投入以至全部,然后调整脉宽、脉间使输出短路电流达4A;
    (145)所以,限流电阻不但限制短路电流以保护功放管……
    (p.155)有的情况,……与脉冲电源空载电压、短路电流……等的正确选择……有关;

(2)检修
    (p.153)现象是:切出的圆弧形状极不规则,加工时频繁短路。
        观察发现:……短路电流正常。因此,脉冲电源电路应无问题。
    (p.156)一台DK7732线切割机床,反映脉冲电源有故障。现象是:电流摆幅大、加工不稳定、频繁短路;
        但经观察,脉冲电源短路电流正常……
        分析认为,本故障短路原因是……
    (p.175)结果通电一试,短路电流仅为正常情况下的一半。
        于是……把短路电流调整到合适的值……
    (p.85)这时的短路电流约为0.8A,调节脉冲宽度,电流变化不大……
    (p.86)将功放板逐块边装边试,短路电流逐渐加大。
    (p.86)……应先断开电源;通电后,再测短路电流……
    (p.154)这种故障,表现出电流不稳、短路等现象……
    (p.175)电路可参见图4-21,查跟踪不稳、短路电流偏低……

(3)其他
    (p.184)对于难切割的材料,加工中容易形成短路……
    (p.25)由于HSWEDM走丝速度高,有利于电蚀产物的排除,不容易产生短路故障,所以比较容易实现大厚度切割 [9]。
    (p.35)在运丝电机换向时,……避免了工件与钼丝短路和钼丝被顶弯的情况发生。
    (p.38)加工控制是指……短路回退、走丝机构、工作液系统等的控制功能。
    (p.40)这种简易控制器,一般具有……短路回退……等功能,有锥度切割型可以选择。
    (p.107)短路回退 用于……解除“短路”状态用;短路时,取样变频电路……
        该功能可实现:电极丝沿原来的轨迹快速后退,以消除短路。短路回退……检测到短路……待短路状态消除后……

    (p.101)图中,PV1是跟踪指示表,……其他还有短路和空载区段。
    (p.91)这是因为加工中不断随机出现空载、短路、火花放电等状态……
    (p.91)这种方法,没有区分空载、短路、火花放电等状态……
    (p.92)因此,峰值取样电路提高了加工的稳定性,可减少短路率……
    (p.92)这样,……减少了因工件厚度等因素变化造成短路电压不一致所带来的扰动,缓解了短路电压的影响。

    (p.102)在HSWEDM加工间隙中,通常存在空载、短路、火花放电三种状态,其中空载和短路状态均没有加工效果。
    (p.102)传统取样电路简洁可靠,……但由于它……没有区分空载、短路、火花等不同的放电形式……
    (p.102)比较看好的方案是,将空载、短路和火花放电状态进行分类统计……短路率……
    (p.185~186)在正确选择电规准的同时,……而且频繁的空载和短路……
    (p.163)在间隙短路时,则工具电极回升。
二、有关电源短路的叙述
    除了间隙短路的有关叙述外,由于《高速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电气原理与维修》是一本谈电气维修的书,所以不可避免地会介绍到“电源”故障的检修。
    而对于“间隙短路”与“电源短路”,只要清楚了概念,就能望文生义,不需要区分,就知道指的是什么。
    下面,把书中的有关文字,作一归类。

    1.安全第一
    保护电路为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而设,包括电源短路保护、缺相保护、走丝拖板超出行程保护等。(p.36)
    如果是电源短路等严重故障,要立即……(p.154)
    (熔断器熔丝),若是熔断,则需判别是短路造成,还是……(p.155)
    而在做电源试验时,亦须采取有效的短路保护或限流措施……(p.195)

    2.制作和设计
    连线时还要注意的是,水银开关中间的两极应接在同一相上,以免在换相时造成电源短路。(p.54~55)
    制动电压接入前,必须确保电机主电源先断开,否则有可能引起短路。(p.60)
    对于电器上的接线螺钉,不管有无导线均应压紧。曾听说过,因螺钉掉落而造成的短路故障事例……(p.128)
    因为事实上,换向时的制动效果难以确认,并且KA4、KA5动作时,会见到很大的火花,容易损坏触点甚至造成短路。(p.139)

    3.注意点
    例如分辨机床总开关是有短路分断能力的断路器、还是不能带负荷分断的隔离开关。(p.148)
    使用电笔时也必须注意安全,防止短路或触电的情况发生。(p.149)
    必要时,还可在采取安全措施后,……特别地,怀疑有短路故障时,通电前一定要慎重。……(后一段话,后来被删去,但实际操作中需谨记)(p.122)

    附:书中出现的其他有关“短路”的文字
(1)熔断器
    (p.153)另一个故障是工作液泵不能起动,查得对应熔断器熔丝断,熔断状为短路故障。再查到至工作液泵电机电源线为橡套软电缆,其中一段外皮已老化破损,芯线间短路。
    (p.176)当然,如果熔丝呈短路状熔断,则需先检查是否有短路故障。
    (p.170)查看RL1型熔断器FU1~3有严重短路痕迹,且……致使发生短路故障时……
    (p.171)回到图9-4,排除短路原因后……
    (p.171)电源线线径小,短路时的影响相对较小……
    (p.176)由于该脉冲电源未设短路保护,故在发生元件短路故障后……

(2)接插件等
    (p.152)来看一个插接件的例子,故障现象是20极矩形插头座极间短路。拔下插头,看见了明显的短路痕迹……
    (p.172)细看,插头X24的1、2引脚间短路。
    (p.172)比如有一台机床,也出现过张丝电机插座短路的问题。

    (p.152)……短路故障就是发生在这里。……引起相间短路……
    (p.170)观察线端,可见明显短路痕迹。
    (p.170)短路导致停机 发生短路故障,机床开不起来。
    (p.169)制动电容短路
    (p.170)换新的电阻后,电容接于交流回路中,类似于本例中的电容短路现象。
    (p.73)三个二极管同时损坏的原因,估计是先有一个反向击穿,造成短路,形成连锁反应……
    (p.175)因此怀疑电源负极线L-对壳短路。

(3)特例
    (p.171)特别地,当使用劣质材料的铜丝时,可能……引起短路事故。
    (p.171)该铣床……只要一起动设备、熔体就熔断且造成电源短路
    (p.173)在高速走丝线切割机的维修中,极少看到接触器短路的故障,但问题也不是绝对的。
    (p.194)例如,一位用户在更换一个2位2刀钮子开关后,发生短路故障。……检查后发现,发生短路的开关,其两组触点的动桥为一连通铜片(应该绝缘);所以接线虽正确,却发生了短路故障。
    (p.174)用户反映运丝电机单相及出现短路故障,机床开不起来……
         ~24V两根导线未作绝缘处理置于床身内,引起短路。把这两根线用塑料胶粘带包好,短路故障排除……
3、后语
    本文旨在对《高速走丝 电火花线切割机 电气原理与维修》作一阅读提示,并对使用“短路电压”一词作出说明。
    对文中内容,欢迎提出不同意见。
(放久了的气球 于20071012)
其他可参见:
   细谈《高速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电气原理与维修》之开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