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在润滑设备中的影响

楼主(2009-11-26):
前两个周一直在车间调试设备!
设备是高低压润滑站!
低压系统就是给电厂的脱硫项目上用的一次风机或送风机的轴承润滑
高压系统就是其相应的风机扇叶进行+30到-30的动调!
大致原理:低压提供全流量---经过过滤与冷却---一部分直接通过流量计润滑/一部分进过减压阀给高压泵供油---高压泵供油!
调试内容也很简单:设备所有机械电气的元件运行一切正常就OK!
由于应用在电厂环境,所以高低压泵装置是一备一用,也就是一台站上有4套泵装置!
得分别调试其中一低压泵装置和一高压泵装置,
1)低压泵位置布局原因,
先启动靠内的没问题;
先启动中间的低压泵后,再换启靠内的往往在空转,不出油;
经过简单拆接头排气就解决了。
2)高压泵位置对等到不产生布局问题,但经过减压阀到高压泵装置进口这段距离同样有气体存在而导致高压泵在空装无油的情况!简单排气后都能解决!
经调试总结后,气体对润滑系统影响是比较大的,可以在适当位置(一般是最高点)增加测压点(排气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