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做SW工程图模板

楼主(2009-11-26):
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
模板是一组系列文件(零件图模板、工程图模板、装配图模板),当用新建一零件、装配体、或工程图时,SW将根据模板设置的系统属性和文件属性来建立零件、装配体、或工程图。修改模板也可使SW设置个性化,和保持与GB相符等。

零件模板的扩展名为:*.prtdot、装配模板的扩展名为:*.asmdot、工程图模板:*.drwdot。在SW中,模板的默认保存位置为:crogram FilesSolidWorksdata        emplates。(默认安装路径crogram FilesSolidWorks)。SW程序的默认模板在此目录中分别为:零件.prtdot、装配体.asmdot、工程图.drwdot。

如何修改零件模板、装配模板和工程图模板?

以创建一个零件模板为例,新建一个零件,然后可以修改“工具”-“选项”里的“系统选项”和“文件属性”里的相关参数,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还可以设置视图等其它设置。
在“工具”-“选项”-“系统选项”里有很多相关参数的设置,包括各种颜色设置等,修改这些设置可以使SW各种默认颜色符合自己的喜好,从而达到个性化的目的。

在“工具”-“选项”-“文件属性”可以修改一些SW程序标识、标注的样,修改这些设置可以使SW更符合GB要求。
如可以对“出详图”中的尺寸、箭头、字体等修改。千万别忘了改完后将模板保存。
由于SW的扩展及易用性非常的强,因此。建议大家设置好后,点“文件”-“另存为”,点“保存类型”的下拉框,选择相应模板的扩展名(零件.prtdot、装配体.asmdot、工程图.drwdot) ,保存到新建文件夹如D:SW自定义GB模板 下即可。
如果发现自己建的模板没有起效,请注意检查扩展名是否正确。
打开“工具”-“选项”-“系统选项”-“文件位置”-“文件模板”点击“添加”D:SW自定义GB模板即可,你还可以点击“上移”将它移到第一位。
在“工具”-“选项”-“系统选项”-里的“默认模板”中可以指定SW程序新建文件时选择默认模板的方式。
你还可以将模板分类为GB模板、ISO模板及你的产品项目模板等,并分别新建相关文件模板目录,方便选择。

新建文件时,点击高级后你可以看到你新建的“GB模板”,直接双击需要的模板即可以该模板新建文件。模板只对新建文件有效。有没有办法把旧的工程图用新的模板呢?别着急,看下面。
注:工程图除默认模板外,还有默认的图纸格式。SW软件提供了许多标准格式。但大多数企业都根据本企业的需要定制了自己的标准格式。图纸格式的位置在Crogram FilesSolidWorksdata。图纸格式的扩展名为:*.slddrt。图纸格式的建立见下文。
当自己的模板建立好后,如何来填写标题栏的相关信息呢?用“注释”命令一个一个填写,这样当然可以,但是从事产品设计的人都知道,在产品的开发设计过程中,零件的形状和材料等会根据产品结构的需要和加工工艺的要求随时进行改变的,这就要求工程图标题栏中的重量、材料等信息也要随之改变。用“注释”命令填写的内容是不能和零件模型的属性建立起关联的,这样往往会出现工程图纸的标注和实际零件信息不符,给生产带来不便。能不能将工程图标题栏里的信息和零件模型的属性之间建立起链接呢?这就要说到零件属性链接设置。具体作法如下:
1.先建立一个零件模型,在其属性中添加相关信息。
点击“文件”-“属性”可以弹出属性菜单。这里面,“摘要”是一些简要信息。这里的信息也可以按照前面所述的制作成模板,这样,以后用此模板制作出来的信息就自动包含相关内容了。如果产品系列较多,可以为每一个系列的产品建一个模板,并在摘要中记录相关信息,这样以后不同系列的产品就容易区分了。

“摘要”这里不应该是我们关心的重点,重点是后面的“自定义”和“配置特定”属性。两者菜单内容完全一样,区别只是一个是零件整个的属性而另一个是某个配置的属性。(什么是配置?看帮助!)

SW的属性很多的,这里只介绍点重点。

属性名:DESCRIPTION;中文意思即为描述,叙述,这里可以做为零件的一部分基本介绍。填加属性时,点“名称”处的“DESCRIPTION”,然后在“数值”中输入相关信息,并在“类型”中选择相适合字符形式,然后点添加即可。(添加后也可以再修改的)

属性名:零件号;可以设为工程图里的零件编号(所有的属性设定没有要求一定是什么,可以随自己喜好,当然要以清楚易理解为基础,并最终能与图纸格式里的链接属性相符即可)

属性名:数量;这个不要解释了吧?注意,数量类型应选择“数字”

属性名:修订;也不要说明了吧?修正日期。

属性名:WEIGHT;重量,这里有现成的东东可供选择,点“链接到数值”下拉框,看看,里面有个质量,直接选择质量即可。选择质量后,“数值”处显示:"SW-Mass@支架.SLDPRT",意思为在支架.SLDPRT这个文件中的MASS变量值(即SW默认的质量)。

如果零件有指定材质,那SW程序会根据零件的体积自动计算出值。不用大家操心了。(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填定相应的值,但这样除非你手动修改,否则其值不会跟随零件变化而变化!)

属性名:Material;材料,在“链接到数值”里也有选择。显示“"SW-Material@支架.SLDPRT"”,意思参照前面重量说的。与重量一样,只要零件有指定材质,此处以后会自动显示,并随其变化面变化。如果想链接材质如45号钢在材料编辑器里没有,如何自定义呢?

属性名:作者;呵呵,加上个设计人,以后图纸打印出来后就不要手动签名了。

如果“名称”处没有你满意的,可以自己填加,点“编辑清单”即可。
2.零件属性设置好有什么作用呢?

新建工程图时,有图纸格式的选择。如果图纸格式里有相关属性名的链接,插入零件时,相关属性所包含的内容就会自动显示在工程图里,是不是很方便快捷?
如何画图框(直接点画直线)和图框的要求(有国标),这里不再复述,着重讲讲如何设置属性链接。
打开一张自己定制的工程图模板。选择“编辑图纸格式”,在标题栏的相应位置填写上相关内容,并设定其字体和大小。然后依次选择每项内容,在左侧Property Manager中选择“文字格式”中的“连接到属性”图标,出现“链接到属性”对话框,选择“来自图纸属性中指定的模型”,在下拉列表框中选择相应项目。待全部内容链接完毕后,返回到“编辑图纸”模式。
从“文件”菜单中选择“保存图纸格式”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保存图纸格式”中选择浏览至新建文件夹D:SW自定义图纸格式下保存,图纸格式建立完毕。
在“另存为”对话框中选择保存类型.drwdot扩展名,输入相应名称,点击“保存”。至此,工程图模板的相关链接建立完成。
当下次调用此工程图模板或工程图格式时,零件模型属性中的相关信息就会自动插入到标题栏中,当零件模型属性信息发生改变后,标题栏中的相关信息也将自动更新,从而可以大大提高了出图速度。
这里涉及到一个刚才提到的问题:有没有办法把旧的工程图用新的模板呢?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还很容易,但前提是你的旧的工程图也建立了属性链接。
只需要在旧图纸的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点“属性”然后再点“浏览”到新的模板或属性,按确定即可
3.如何自定义编辑材料及其属性?
添加自定义材质如45号钢,先打开材质编辑器,选择一“钢”中的“普通碳钢”材质后,单击“生成/编辑材质”,在“一般信息”上,选[新材质数据库]。在另存为下新建一文件夹如“自定义材质”键入 “钢” “45.sldmat”(扩展名为.sldmat),单击保存即可。这样就从默认材质“普通碳钢”中派生自定义材质“45号钢”。
在制作图纸格式时如果想增加下拉框中没有的属性怎么办?这也好办,同上,加入一个“注释”,选择好位置,然后随意输入一些字符,并按确定退出“注释”输入。(比如我输入“下拉框中没有的属性”),然后,右击刚才输入的“注释”字符,选择“属性”,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中的“注释文字”中输入($PRPSHEET:"要链接的属性名") 注意,没有括号、半角字符。

比如,我想添加一个材料的属性,记得材料的属性名吗?对“Material”,输入$PRPSHEET:"Material",。
现在明白了吧?只要将“注释”的属性改为 $PRPSHEET:"要链接的属性名" ,即可显示属性中的内容。

如果,是已经插入零件的工程图,可以直接编辑图纸格式,然后选择图5中的“图纸属性中所指定视图的模型”,这样,所插入零件中的所有属性都将显示在下拉框中,方便选择。

记得前面说的吗?可以自己填加属性名称的,因此,可以说你需要的链接属性是无限的。举例,你制作的零件的技术要求常常有“零件表面喷涂防锈漆”,那你可自己创建一个“技术要求”的属性,然后在工程图的适当位置放上此注释,这样,每张工程图就会自动显示此技术要求了,是不是很方便?

另外说明一下,注释的属性链接并不影响注释的其它内容,此注释的属性链接前有“企业名称”字符,这样,以后在显示“DESCRIPTION”属性内容前,都会显示“企业名称”这些字符的效果。

制作好的图纸格式,可以点“文件”-“保存图纸格式”专门保存。

大家可以自己动手试试,经过上面的设置,在你出工程图的时候,标题栏就全部自动添加,大大加快了出图速度。

网友:
东西,我们用螺栓都是凭感觉

网友(2010-03-03):
概括的很详细,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某SW建模零件的命名为  ZY12-01-02V 杆(图号+名称) (经实践检验这种命名比较科学,便于查找,图纸很系统化)
问题是: 在转化工程图时 图号和名称栏能否创建一个链接关系来借用零件名中所包含的图号和名称,
         我现在只好在自定义属性里面加上“图号”和“名称”栏,每次要输入一遍,一套图纸有几百张,   就显得很麻烦, 不知道存不存在这样的链接关系,或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这么好的文章怎么就没人定 啊

网友(2010-07-21):
谢谢啦。最近正好需要做一个呢。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正需要这样的资料,下载学习

网友(2010-12-07):
正需要这样的资料,下载学习

网友:
怎么写得这么多呢,详细一点

网友:
SW工程图的模板,一般是不是都不变的,都是一样的呢?

网友(2011-01-13):
怎么下载不了啊 lz

网友(2011-03-06):
SW的材料目录在哪儿的哦!

网友(2011-06-25):
这个要顶一下,很好

网友(2011-09-30):
不错,刚接触这个软件正需要它

网友(2012-03-13):
好东西,定啊哈哈哈赚了赚了赚了

网友(2012-04-19):
学习了,建一个试试,sldmat,SW的材料目录

网友:
谢谢分享。留着有用

网友(2025-02-11):
收藏了等威望够了在下载呜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