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那个参数可以看到我以前修改过的程序记录?

楼主(2009-11-26):
修改那个参数    可以看到   我以前修改过的 程序记录,请给为帮帮忙

网友:
参数No.3106#4 OHD(0:不显示操作履历画面,1:显示操作履历画面),设成1
No.3106#7OHS(是否对操作履历进行采样,0:采样,1:不采样)。     设成0

NO 3112#2 OMH(是否显示外部操作履历画面,0:不显示,1:显示)     设成1
NO 3112#5 (0:操作履历功能有效,1:操作履历功能无效)          设成0
NO 3113#0(是否禁止删除操作履历,0:禁止,1:不禁止)           设成0

我在每次修改参数时,都会将每一步的操作在笔记本上,原始是什么,我改成什么。呵呵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