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多台阶细轴,用什么刀具?

楼主(2009-11-26):
材料40cr,18mm棒料。。。。。

棒料总长180mm, 从一端起,依次车4个台阶12.9mm,14.7mm,15.3mm,17.1mm.每个台大概都有30mm长。

请问,用什么刀具有效率,还有好的刀具费用?

工装,为双顶。 目前用的是自贡的31003D,yw1机夹刀片。 平均每个刃可以加工50件。

但是目前在五金市场买的刀片质量,参差不齐,打开新的1盒,里面有三分之一,感觉不耐用。。。。

有的能甚至10个件都干不下来。。。。

网友:
什么设备、什么参数、材料什么状态的,请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零件用双顶的,最好加装个什么中心架、跟刀架。
如果震动没问题,就用有涂层的刀片吧,刀尖圆弧小点,主偏角95°的。

网友:
数控刀片有专门可以加工细长轴的

楼主:
什么设备、什么参数、材料什么状态的,请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零件用双顶的,最好加装个什么中心架、跟刀架。
如果震动没问题,就用有涂层的刀片吧,刀尖圆弧小点,主偏角95°的。
引用 网友A:

国产机床ck6132, 材料就是退火状态,硬度大概hrc15.

主轴转速1300~1500 ,f=0.4, 吃刀不到2mm,2次循环车完。

用0.4圆弧的,感觉振刀。

用国产自贡的31003d就没问题。

楼主:
数控刀片有专门可以加工细长轴的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号,能推荐一下吗?

楼主:
师傅们,帮个忙。。。。。。。。谢过了。。。。。。。

网友:
除了圆弧角小点之外,断屑槽型也要选对,可以试一下锋利点的刃口;
多试几种刃口、材质及参数,自然可以找到最合适的刀片;
合适的刀片,寿命肯定要远高于50件。

楼主:
除了圆弧角小点之外,断屑槽型也要选对,可以试一下锋利点的刃口;
多试几种刃口、材质及参数,自然可以找到最合适的刀片;
合适的刀片,寿命肯定要远高于50件。
引用 网友C:

好的。。。。。。

网友:
吃刀2mm,你的走刀0.4?也太高了吧。走刀小点0.2就够了。车时可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车保证整体零件刚性。另外可以考虑反刀车削,应该也有效果。

网友:
试试看京瓷的vbmt160404hq pr930

网友(2010-01-24):
回复 网友A:
180mm的还要用上中心架吗?

网友:
什么设备、什么参数、材料什么状态的,请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零件用双顶的,最好加装个什么中心架、跟刀架。
如果震动没问题,就用有涂层的刀片吧,刀尖圆弧小点,主偏角95°的。
引用 网友A:
180mm长度还要用上中心架吗?

网友:
除了刀具参数,
还要看机床的刚性啊
刚性不好,容易振动

网友:
有专门的设备,还要长还要细的也能做的,在浙江新昌有的